电磁炉工作频率多少?

楼主(2024-12-07):
电磁炉的工作频率,是设计的时候确定的吗?
本质上属于LC震荡电路吗?频率是不是有电路电容和电感(铁锅)确定的?也就是说,工作频率不是一个定值。
论坛上高人很多,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网友A:
大概是15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15kHz左右。

这个频率是固定的吗?还是根据不同锅改变频率?

网友:
锅应该什么也做不了。

网友:
      电磁炉震荡频率是由芯片决定的,但是LC线圈需要配合这个频率。如果更换电感量不同的电磁炉线圈,谐振电容也要跟着换,原则是换前后LC谐振频率不变,这个可以网上在线计算器算。不过也没有那么的严格,毕竟放不同的锅线圈电感都是不同的,电路有一定的适应范围,还有检锅电路保护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新机标记震荡频率,用年把对比频率是否偏移,这样不拆机也可以判断电容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新机标记震荡频率,用年把对比频率是否偏移,这样不拆机也可以判断电容是不是该换了,
...

只要电磁炉能正常工作,电容就不用换。电容坏,电磁炉 不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