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汽车倒车雷达

楼主(2024-12-07):
拆个汽车的倒车雷达,看看里面是哪样的

网友:
里面如此简单?

网友:
探头就两根线吗?什么原理

网友A:
怎么没有天线

网友:
传感器在外面吧

网友B:
这个应该只是一部分吧,不包括传感器

网友:
这不是倒车雷达,只是多通道雷达信号接收板。倒车雷达是在车辆尾部防撞杠上面那几个黑色的小圆点

网友:
里面如此简单

网友:
先看看,之前拆过一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直径

网友C:
探头插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头插哪里呢?

板子上右边四个插头就是接探头的,左边的从左至右是电源和显示屏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天线

倒车雷达不需要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只是一部分吧,不包括传感器

是的,探头在车上

网友:
不像是原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车雷达不需要天线

不跟蝙蝠一样先发射,再接收?

网友:
做工比较一般

网友:
倒车雷达控制器,雷达探头在保险杠上

网友:
多通道雷达信号接收板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