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87底数大的维修尝试

楼主(2024-12-07):
首先底数大在各个不同的187.不同环境都有差异,根据福禄克的说明书,偏差20个字正常!也就是说,短接表笔显示0.020mv,也是正常范围,不是故障。

首先总铝箔把表身包起来测量,没啥卵用,对于其他表有用,例如my65。所以应该不是表身受到干扰导致。

用95的酒精浸泡表,牙刷清洗。晾干后再次测试,底数大了两倍。这说明清洗也不能解决问题,不是因为漏电导致。

那么也就只有一种可能,这是由于元件参数引起的,是来自内部的电压干扰。

我再次清洗电路板,用电吹风吹干,注意要用温和风,不然会引起元件过热变性。再次装机测试,奇迹出现了,底数接近为零。

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底数和潮湿,电路板温度,以及电路板污染程度有关。必须彻底清除杂质并且维持内部干燥。

实际上这是很难的,尤其是南方湿润气候下。

又测试一下,底数再次变大,有时候到了40。比折腾前还要差。但归零的时候比之前又多了。因此底数又有很大的随机性。

看来,酒精洗板子还是不能洗干净。所以个人条件可能真的无法修复底数大问题。

网友A:
楼主是个认真的人,一个187可以玩好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认真的人,一个187可以玩好多天。

实不相瞒呀,我工作中就是大量用表的,这个表是自己买来做常用表的,如果不满足工作需要,只能出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不相瞒呀,我工作中就是大量用表的,这个表是自己买来做常用表的,如果不满足工作需要,只能出掉。 ...

看来你还是不懂表懂表的轻易不会自己花钱买这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还是不懂表懂表的轻易不会自己花钱买这个表~

我确实不懂呀,还请多多指教,是说我不知道它本来就有大的底数还是?

网友C:
楼主确实不太了解福禄克相关企业政策,fluke有个最好的优点,是有设计问题的表发现之后立刻停产,就像福禄克187 112 87等等是有设计问题的表,福禄克发现问题之后立马停产,成为最短命的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不懂呀,还请多多指教,是说我不知道它本来就有大的底数还是?

通俗地讲就是这个表有胎里带来的问题,因为非常容易受到使用环境的影响而导致出现的问题后期根本无法去病根儿,除非它一出生就在干燥舒适的环境中使用,且一直不离开这个地方,就勉强还行,拿它到处野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实不太了解福禄克相关企业政策,fluke有个最好的优点,是有设计问题的表发现之后立刻停产,就像福禄 ...

不要臆想

网友:
dcmv的底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热电势,电路布线,绝缘性下降…,再加上mv档的高输入阻抗,看起来底数会大一点,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酒精清洗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不含卤化物的水性清洗剂是比较靠谱的,甚至高纯去离子水浸泡清洗也可以在一点程度上有效解决问题。

网友D:
看起来我用的177更次了,的站靠边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我用的177更次了,的站靠边站了。

117是你的最大偏移吗?那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实不太了解福禄克相关企业政策,fluke有个最好的优点,是有设计问题的表发现之后立刻停产,就像福禄 ...

187 不算短命了,也卖了差不多10年才停产

网友E:
这还真不是臆想,FLUKE自己根本就不生产手持表,都是OEM工厂贴牌的。

甚至台式万用表也大部分是贴牌生产。

网友E:
你这是因为PCB受潮所至,造成有底数,如想改善此问题,还是有办法。

你的方法用错了,所以没解决好。

正确方法是:
1、移除PCB上所有可拆件,将PCB板放入玻璃保温盒(带密封条)中,倒入95%医用酒精,迅速封紧盖子,浸泡24小时以上;
2、将浸泡后的PCB板放入空气炸锅内,开60-80℃烘干15分钟;
3、注意千万不能用刷洗,六层PCB板有很多过孔,出现受潮漏电后如果刷洗可能会造成防护漆覆盖过孔;
4、如情况未有效改善,可在浸泡24小时后,将PCB板和酒精一起倒入超声波机进行清洗,再拿出烘干处理;
5、如果电阻档开路不显示OL,建议将PCB浸泡24小时后,裹上吸水纸、抽真空,放入冷冻室24小时,再进入超声波机进行清洗,再拿出烘干处理。
----------以上的处理方法 对于插座同样有效,主要用于处理PCB受潮后的残留物,如果能去除就能解决问题。至于后面的保护处理,又是另一个过程和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还真不是臆想,FLUKE自己根本就不生产手持表,都是OEM工厂贴牌的。

甚至台式万用表也大部分是贴牌生产 ...

oem在业内等同于自己生产,和贴牌是不一样的,况且福禄克手持表的工厂还真就不是oem工厂。福禄克的台表有贴牌的吗?另外说臆想是所谓发现问题马上停产,不要再换成什么oem或贴牌,不过贴牌什么的也是臆想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因为PCB受潮所至,造成有底数,如想改善此问题,还是有办法。

你的方法用错了,所以没解决好。

是您买了南方的问题表在北方处理后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oem在业内等同于自己生产,和贴牌是不一样的,况且福禄克手持表的工厂还真就不是oem工厂。福禄克的台表有 ...

你要明白一点的是,FLUKE从来没有自己设计、生产过万用表!!!

例如:手持表187的前身是185,而185就是泰克TX3换壳机;同样FLUKE8845/8846也是泰克4040/4050换壳,甚至连泰克4020也没有放过变成8840。而其他五位半也是日系换壳机,然而实则台湾代工的。

再例如,FLUKE8508,实则就是迪特朗1271/1281;校验仪5500/5700就是迪特朗4700/4800。

甚至FLUKE全靠收购来解决自身技术,仰或达到垄断地位,不停将Datron、Wavetek、Tektronix、Keithley等公司收入麾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您买了南方的问题表在北方处理后使用的?

我所说的是大佬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涉及到287/289的问题,比这些更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所说的是大佬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涉及到287/289的问题,比这些更复杂。

就拿FLUKE187/189表笔座通有故障LEADS现象来说,主要有三种主要原因:
1、受潮漏电,只能通过反复清洗来解决,再者3D件重塑;
2、表座孔卡异物造成短路;
3、检测电阻的问题,甚至更换电阻后还是会继续出现LEADS。
------特别是第三种情况,应该从来没有明确指出是669918的问题。

而且,187/189存在的通病在287/289上也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拿FLUKE187/189表笔座通有故障LEADS现象来说,主要有三种主要原因:
1、受潮漏电,只能通过反复清洗来 ...

北方一般实验室用的187/287很少出现那些问题,我手里那个287随便扔那里也是没有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