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锂电再捣乱

楼主(2024-12-07):
之前收了一组72V二手的,不包好坏收来的垃圾佬货,回来检查少了一节,容量是50AH的居然少了一节,没法使用,保护板等等均是好的唯一缺邢,于是从其它的25AH软包那里拆了四节拼联半上使用了二个月,最近时间到又淘到了单节的,把它充满足电后准备替换下,太大了连后盖没法装上,整个电池包放不下座桶,这下有这节后就好办了体积上可以装上了。

网友A:
大单体鼓包很正常,我表格那组锂电,前段时间进水换保护板后,就是略微膨胀了,我估计一段时间还得拆出来重新焊接,不然容易把连接扯断。

网友(2025-02-03):
难怪会出事。这样了拆开就不要用了啊。。要不就放气再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单体鼓包很正常,我表格那组锂电,前段时间进水换保护板后,就是略微膨胀了,我估计一段时间还得拆出来重 ...

是不是这样容易断线,容易压到线。。容易短路,,是不是组的时候就要加紧它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容易断线,容易压到线。。容易短路,,是不是组的时候就要加紧它他。。。 ...

反正我的大单体是有点微鼓了,大约2年多的时间。最近什么状态不知道,因为去年7月开始跑外卖,大概2-3天充一次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大单体是有点微鼓了,大约2年多的时间。最近什么状态不知道,因为去年7月开始跑外卖,大概2-3天 ...

我是今天买个雅迪二手电车 还不知要做什么好。。。电池是原车的38A铅酸。23年的车卖家说是只开了3700公里 。我过去看了后付钱。骑了40公里左右回家一路油门到底。只有红灯才停下开。最高速也只是60公里。到家还有一半电。还上了二天市场。不过也就十来公里的事。不知这样的电池到底行不行。大家动不动就是100公里的是怎么骑出来的还是我的电池不行了。

现在心痒痒的想换锂电。看了一下不知上三元还是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大单体是有点微鼓了,大约2年多的时间。最近什么状态不知道,因为去年7月开始跑外卖,大概2-3天 ...

一天要骑几公里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今天买个雅迪二手电车 还不知要做什么好。。。电池是原车的38A铅酸。23年的车卖家说是只开了3700公里 ...

23年车还能骑40+公里可以了,多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年车还能骑40+公里可以了,多钱买的?

2800自己过户 E9pro本来要买台E10运动版空车改过电线的。可是他回家过年了。所以我买了台E9有电池。可是E9的不如E10的配置。
40多公里 还是有电的。还没骑到他没电我感觉60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