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亿玲58.4V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拆解,线圈绕法首见,作工比较666

楼主(2024-12-07):
磷酸铁锂电池16串使用的,充电截止电压是58.4V,但充完没一会应该就直接会成53V左右的样子,断电电压是41V多
TB价是一百多,买电池送的,拆开看下

大致只能看懂
1.充电板 设计时没有接地,所以三插10A头的地线直接没接(好歹剪掉吧,也不怕那个端子短触)
2.调节电流的旋钮处的电位器,3根线焊接,只有中间一根套了热缩管
3.杂牌小电容和大电容,以后有机会换掉
4.输出端带继电器
5.使用12V 0.12A  5020风扇,现在风扇都不用螺丝固定了,侧面塑料卡扣和四个角的塑料柱直接OK,进化了
6.小板没刷三防漆,大板底部也没灌胶

其他望大家指点,就不懂这个主线圈,上面有2种缠法的铜线,首次见到

网友:
这个变压器确实很别致啊

充电器总体做工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充电器可以呀

网友:
磷酸铁锂电的电压要低一点吧?

网友:
这个品牌21V电动工具的电源不怎么样

网友:
全数字智能充电器,有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掉电53是正常的。磷酸铁锂是这样的。

网友:
内部挺做工不错

网友:
交叉绕法,,可以降低分布电容

网友:
220V端,也没见有抗干扰滤波元件呀?

网友:
看样子还行啊

网友:
怎么还有电位置调节?看上去像个焊台一样

网友:
貌似高大上啊,还带电压电流指示,电流还可与调节。。。
这分明就是一个可调电源啊。

网友:
用料不错,比不少充电器好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真不错。

网友:
用料足,做工讲究,11楼所言极是!

网友:
很多充电器变压器都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