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技嘉B760M E第二块M2硬盘如何显示?

楼主(2024-12-07):
如题,入了一块七彩虹的M2硬盘,NVME格式的,主板有两块M2的位置,但是装好开机后,并不能在我的电脑里看到这硬盘,但硬件检测软件里能看到,是需要到BIOS里去设置吗?到哪个里面去设置的?

楼主:
已解决,还以为和SATA一样硬件连接就行了,这个需要磁盘管理去启用才行

网友A:
磁盘管理器里能看到吗?不会是没格式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管理器里能看到吗?不会是没格式化吧

刚搜了下,去磁盘管理器搞定了,还以为和SATA一样,硬件连接好就能用了,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搜了下,去磁盘管理器搞定了,还以为和SATA一样,硬件连接好就能用了,谢啦 ...

SATA也得先分区啊,估计之前买的SATA盘是分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ATA也得先分区啊,估计之前买的SATA盘是分区好的

分区好了的那叫二手盘

网友:
磁盘管理进行初始化再分区格式化。

网友:
新盘未格式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还以为和SATA一样硬件连接就行了,这个需要磁盘管理去启用才行 ...

曾经遇到过一次,主板365+i5 9400,主盘NV盘,装好系统后再接一块旧的1T机械盘,也是需要去磁盘管理里启动,开始还以为机械盘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区好了的那叫二手盘

之前京东买的杂牌是分好区的,慧荣貌似量产完了就自己分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也得先分区啊,估计之前买的SATA盘是分区好的

额,我是240G的SSD当系统盘,拖俩机械,1.5T和2T的,不分区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B:
之前京东买的杂牌是分好区的,慧荣貌似量产完了就自己分区了

那估计是量产的时候勾选了预分区,这个很多杂牌和返修盘都有分区记录,甚至可以恢复多个分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