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30寸戴尔3008WFPt,按键被锁定,显示不正常,拆解

楼主(2024-12-07):
现象:开机后,LOGO亮了,然后就没反应。有一次又进系统亮了,点几个小时都没有熄灭,,不知道如何解锁。
送修,修理工检查电源板正常,可能是灯管或者是高压板损坏,引起高压板保护。

拆解图如下:

楼主:
3008WFPt是有名的难拆。卡扣很紧,拆外壳需要掌握好技巧。
用刀片从前壳下部开始拆,细缝插进去拨,横排有7个卡扣,竖排5个。最好两个人拆,几分钟就拆开了,一个人真不好拆。

横排7个卡扣,从下面用刀片剥开,一个人往两边尽量拉开,一个人拨卡扣

竖排5个。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3008WFPt的按键锁怎么解开?网上说按中间“菜单键”以后,再按“-键”15秒,解不开啊

网友:
这个有没有外接显示,有的话断开屏接外接显示看看

网友A:
有个芯片还是LG和飞利浦一起研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芯片还是LG和飞利浦一起研发的?

是的,当时飞利浦和LG合作很多,好些芯片都是两家一起研发的

网友B:
梦中情机啊,CCFL背光我的最爱,可惜这玩意还是有点贵,一直想搞个27寸的ccfl背光显示器来自用,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梦中情机啊,CCFL背光我的最爱,可惜这玩意还是有点贵,一直想搞个27寸的ccfl背光显示器来自用,就是太贵了 ...

这台我淘的二手,小故障机,好便宜。才280
现在它开机过一段时间就保护了,怀疑是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正在检修,已经排除电源板

网友:
防拆卡扣设计

网友C:
应该是组合键解锁,有可能是锁定信号源用,几个按键同时按试试,长按菜单试试

网友:
这生产日期8B8是什么含义呢,哪年的啊
网上能找到说明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3008WFPt的按键锁怎么解开?网上说按中间“菜单键”以后,再按“-键”15秒,解不开啊

...

上次一台三星液晶也是锁了,连接电脑显卡DVI,死活不亮。后来拿一个机顶盒用HDMI插上,居然解锁。你试一试,不同信号源输入可否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组合键解锁,有可能是锁定信号源用,几个按键同时按试试,长按菜单试试 ...

你说的对,就是锁定信号源在HDMI上。排列组合按了半个小时组合键,都没有成功。说明书说按菜单键,再按“减号”15秒,也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一台三星液晶也是锁了,连接电脑显卡DVI,死活不亮。后来拿一个机顶盒用HDMI插上,居然解锁。你试一 ...

我其他接口都无信号,插HDMI就有信号了,但无法解锁。

网友E:
看显示画面偏红,像是灯管老化的表现。现在LCD灯管不好找了,即使找到,价格也不便宜。当年换三星46寸拼接屏灯管,好像是10根,要10元一根。不过换LED的话,有可能出现诸多不均匀的亮点,效果不如原来的好。

网友(2025-02-27):
看看按键是不是有失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显示画面偏红,像是灯管老化的表现。现在LCD灯管不好找了,即使找到,价格也不便宜。当年换三星46寸拼接 ...

这种机器肯定不会换背光,CCFL是真经典。

网友(2025-05-21):
很棒的拆解图,感谢LZ分享

网友:
这种显示器办公还行,不支持最基本的HDR和高刷,看电影玩游戏都不得劲,估计分辨率最多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