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Riwa/雷瓦 RE-730AK 730AI 730BI 理发器电推剪 电池 还有电路板

楼主(2024-12-08):
拆修 Riwa/雷瓦 RE-730AK 730AI 730BI 理发器电推剪 电池 还有电路板

好几个电阻,芯片。

原来电池坏了,换了两节镍氢的,但也很快完蛋了。哎,怎么办?

现在理发直接接外接的电源,才可以。

可是今天又出现问题了,拆修了下,就好了。应该是开关接触的问题。

楼主:
里面东西也不多,但容易搞坏,容易装不回去,,,

楼主:
有一个小弹簧件,是装到电机下面的那个孔,有个伸缩件是在上面,上下壳子压起了,再套那个环。

楼主:
在用电源来驱动的时候,功率大概4.2-4.8W,电机的工作电压大概2.4-2.7V,工作电流上1A,如果直接 接外界的3.6V,电机比较有力。

楼主:
雷瓦理发器的电池不行了,电流要1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A:
这个老式往复式耗电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这个牌子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式往复式耗电

现在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请问楼主,这款理发器好用吗?我曾在坛子里发帖询问过,有坛友推荐了这个牌子的。

网友:
一般是电池坏

网友:
我买了部飞利浦的用了好几年现在还挺好用就是续航比新买的差了点。

楼主:
我也以为是电机坏了,后来拆下来,反复使用,电机没有坏。

还以为电路板上那个芯片坏了?

现在的问题是电池坏了。

楼主:
挺复杂的,好像还有MOS管。。。还有灯闪烁。

电池里还有二极管,四个触点。

网友B:
那绳子是干啥的,套在手腕上

楼主:
这里面的各种电路还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绳子是干啥的,套在手腕上

挂墙上的吧

楼主:
抓手上的,因为太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