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主机如果当电视机顶盒使用?最好不使用鼠标操作

楼主(2024-12-08):
手头有闲置的华为CT6100(CPU J1800,2G内存,8G固态硬盘)想当电视机顶盒使用,安装什么操作系统及软件能用起来像电视机顶盒,最好能用遥控器操作。

有了解的网友吗?

网友:
有飞鼠的遥控器。

网友:
没有必要,太折腾人了,可以安装android X86,但是之后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还不如不折腾

网友A:
这配置,效果不如2+8的机顶盒

网友:
可以配外置的遥控器,但是实在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效果不如2+8的机顶盒

净瞎说大实话...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原本就在折腾还是不折腾之间犹豫。让网友这么一说,感觉还是不折腾了,浪费的精力还不如直接买个盒子

楼主:
感谢,了解了新东西,有时间时玩一下。

网友:
看3楼的回复,应该是搞过这样的事。

网友:
卖了换个N1盒子如何

网友:
不了解这电脑的配置如何,如果可以现在很多电脑端的可用,央视影音,uz影视,网飞猫PC-Win等有十几种,也可用PotPlayer 播放器找稳定的源播放

网友B:
效果不如2+8的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如2+8的机顶盒

我看了,好多盒子不到一百元,六十元左右的也很多。确实不值得浪费精力折腾了,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