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手学习修电源

楼主(2024-12-08):
保险炸了,热敏电阻炸了,高压侧有短路。
量整流桥短路,两个mos管都击穿
指教下还有哪里有坏件的可能
准备买材料修了
还有这个铅酸充电器可能还存在均充转浮充电流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两个大电容。

网友:
应该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
好好清理一下电路板吧,烧成这样了,有可能造成短路现象

网友B:
压敏电阻坏,应该过压,mos管击穿,g,s接的电阻一般也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两个大电容。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坏,应该过压,mos管击穿,g,s接的电阻一般也会坏。

谢谢,应该是热敏电阻,mf72 3d20跟保险串联的

网友:
昨天刚刚刷了个视频,一修电瓶车的小伙子拿个拆了的充电器找修家电的修,小伙子也和楼主一样,指出能看见的坏的说,让修家电的帮忙换,修家电的说芯片坏了,没芯片,不修,小伙子还想说芯片看样子没烧,修家电的说,你就不想想,前面那些东西为啥烧,后面有问题,前面才烧的。

视频可能也就是打趣。

网友:
坛友们都是大神级别的,有大家的帮助,没有咱们修不了的东西,楼主加油。

网友:
刚也拆修了一个12V/10A的电源,没显示没输出,看到是一个大电容怀孕了,换掉以后,有了显示,但还是没有输出,继续

网友:
mos管击穿,主控芯片有可能受牵连。

网友:
牵一发动全身,炸个管坏一堆元件的。

网友:
我今年也修了个12v的路由电源,电容鼓包了,然后我把2个电容都换成了固态电容。

网友:
坛友们都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楼主一上来就整这大家伙,有挑战性

网友:
修好了吗?把维修经验发上来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电流电阻,电源芯片也应该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