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罢工的车载充气泵

楼主(2024-12-08):
多年前购置的充气泵,效果差强人意,凑合着给胎补补气,最近使用时听到电机转动响,却没有气出来 得空拆开看看,

原来是气缸断了,齿轮与电机齿轮不再咬合,可恶,用锌合金的都是垃圾,齿轮和连杆却还都是用的金属,x宝找了找,却没找到适配的气缸,该扔就扔了吧……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要用的时候,就坏了

网友A:
有设备的话,这个位置并不重要,可以烧焊烧上。    不过记得把齿轮拆了再烧不然化了。

网友B:
都是低价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设备的话,这个位置并不重要,可以烧焊烧上。    不过记得把齿轮拆了再烧不然化了。 ...

这个还可以烧焊吗????

网友:
计划性报废,故意用的锌合金

网友:
锌合金确实是大坑

网友:
锌合金的通病

网友:
计划性报废呀

网友:
可以试一下铸工胶

网友:
疲劳报废,是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低价惹的祸

7年前在狗东买的花了129,也不算很便宜啦

网友:
确实是工业垃圾,如果是用铝或者ABS工程塑料,就耐用了

网友:
用1毫米的钻头打眼,铁丝绞上,铸工胶补上,最好外壳找块铁皮按样子做个抱箍样的东西给它受力点加固,缝隙部分用铸工胶填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图片的原因,这电机好小,这玩意贵就贵在压力控制驱动部分吧,找个便宜的,同型号电机的充气配件,配上这驱动,还能再坚持几年吧。淘宝上有卖充气泵配件的,这一套都有,就是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
属快消品一类,用锌合金已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设备的话,这个位置并不重要,可以烧焊烧上。    不过记得把齿轮拆了再烧不然化了。 ...

用什么烧?

网友:
玩具级别的,我改了一个原装AMK的悬架气泵,电流20多A,放家里用,平时还是用打气筒方便

网友:
买配件修不如买个新的 也就几十

网友:
有些水龙头把手也是锌合金,强度真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