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音狐收音机拆解,电池是不是废了?

楼主(2024-12-08):
回老家偶然发现的,还是最早的那种充电口,电池应该早就没有电了,不过插上充电器,倒是可以打开,有声音,收音机功能正常,充电一会儿还是不能用,故此拆开看看,这个电池是不是废了啊?

网友A:
拆开蓝色的皮子,,直接测量电池两端,看看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十年前的18650,,,放太久了,肯定不行了

网友:
按键镀层都磨损的差不多了,用的挺狠啊

网友:
我是来看拆机神器的

网友:
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B:
万能的X宝有带线的18650卖,买一个回来换上去就解决了

网友:
收音机、插卡播放机的牌子真多冷风吹,又有什么XX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X宝有带线的18650卖,买一个回来换上去就解决了

果然是有 ,谢谢回复。

网友C:
那时候的1865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X宝有带线的18650卖,买一个回来换上去就解决了

买多大容量的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的18650啊。。。

难道 18650 不是真的,需要再拆解?

网友:
换个大容量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 18650 不是真的,需要再拆解?

那倒不是,11岁的老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的18650啊。。。

那个网址 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蓝色的皮子,,直接测量电池两端,看看电压是多少伏。

垃圾电池,估计0v

网友:
估计时间放太长饿死了。

网友:
有点老化了买部新的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多大容量的就可以了啊?

一般都是国产电芯,1000mAh~2200mAh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