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蜗牛星际A款无法开机

楼主(2024-12-08):
各位大佬,求助求助,海鲜市场淘的二手蜗牛A款,
前面经常开机10个小时左右就掉线了;
最近终于连续工作3天了,但突然启动不了了

网友:
我的蜗牛A黑裙最长的一次400多天没重启,一切正常

网友A:
难道不插个键盘看看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插个键盘看看输出吗

插了屏幕,还没亮,就重启了,无限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了屏幕,还没亮,就重启了,无限循环

先排查主板电容有没有明显鼓包和爆浆,没有就考虑电源,先找个电源替换下试试,电源换了还不行基本上主板挂掉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查主板电容有没有明显鼓包和爆浆,没有就考虑电源,先找个电源替换下试试,电源换了还不行基本上主板 ...

确实是电源坏了 ,有推荐的电源吗

网友:
找个靠谱的电源换上就好了

网友(2025-02-21):
大眼仔那里买个二手牌子电源装上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俺之前也遇到过,用着用着自己重启
后来换了电源就好了

网友(2025-08-06):
我的 蜗牛星际B款放了2年多也是不显示反复重启,换了电源,重新刷了BIOS也不行,不知道咋回事?搞得脑袋大

网友:
搞过的黑群几年下来出过的问题,一台主板坏,一台电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