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镍氢充电器拆解(SONY BCG-34HRE)

楼主(2024-12-08):
手里有三个镍氢充电器之前拆过一个松下的这次拆索尼的还有一个爱乐普标的下次拆,先来个外观图

背面就两颗螺丝一颗在标签下面

拧掉两颗螺丝然后撬开外壳,外壳是卡扣卡上的就看到主板了

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元器件

取出主板拍一些细节图大家随便看看吧

不会讲解大家自己看图吧这个充电器可以单独充1-4颗都可以不像有的充电器必须两颗才能充或者4颗才能充,放电功能一直都没用过,不知道有什么用放完再充和直接充有什么区别有没有懂得来说一下。最后来一张三兄弟的合影图

网友:
放电功能减少电池记忆效应,以防镍镉电池容量越用越少。

网友:
这配置?自动充放电?

网友:
看着还不错,大厂货就是不一样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看着还不错,比国产的复杂多了

网友:
大厂货,用料可以

网友:
内容满满啊,不像那些就几个二极管电阻和几个led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大法的产品,做工用料一直很足。

网友:
这就是差距啊!

网友:
宽电压输入世界通用

网友:
里面满满都是零件啊。

网友:
跟这个比起来,常见的小儿科充电器可以抡了.

网友:
这么复杂?大厂就是大厂,山寨是没法比的

网友:
最经典的还是CS2

网友:
日本货的肉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