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研究向:关于老制程镁光L74A(tsop48)2C88044BA900在SM3281AB上的开卡实测

楼主(2024-12-08):
先说当前得到的结论:速度慢,发热低,成本低,寿命有待测试

前言:相信很多玩家跟我一样,手头有些老古董,玩的也不多,但是对于手头的各种颗粒如数家珍,无法实操开卡便如鲠在喉一般

今天看到了关于L84C开盘的相关文章,修改固件,于是深入研究了一下,尝试将一个上古固态硬盘,Tsop48封装的mlc颗粒,实装在SM3281AB上

进入正题,这是一个非常古早的固态硬盘,OCZ的,镁光PF412颗粒,单颗8GB,1CE,TSOP48封装,8颗组成60G

当年二手6xx的价格,成都人马电脑城入手的

因为这个固态放置实在是太久一直压箱底被遗忘(6-8年约)中间上电不超过2次,所以还是掉盘了,可能是颗粒漏电,也可能是主板电气性能故障(才60G怎么可能好好保存)

但是手头另一个方案相似的Kingston 60G,因为入坑某nas,废品价买来一直作为nas系统启动盘,还是好用的,因此,先测试一下该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

测试环境:ASM1153E转接,Windows10-22h2,USB3.2接口,室温16.6度

可以看到,这8个MLC老家伙,同步模式下性能其实没那么不堪,日常作为nas等Debian linux系统的启动盘绰绰有余,4k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想塞下win10也可以但是容量捉襟见肘

那么开工

当年的固态硬盘,用料做工是真的好

热风枪拆,电烙铁安装,焊接完成后,显微镜下仔细检查了下焊盘

正反双贴

修改固件,增加支持闪存ID后,开始量产

量产很顺利,无坏块

测速图如下

可以看到

4k性能轻松秒杀掉了某知名主控

读写性能对标当年那些大牌廉价的USB3.0优盘

接下来跑圈过程中后段的温度测试

非常非常凉爽(主控在发呆,颗粒懒得动)

对比3281AB搭配常用MLC裸盘满负载动辄70度,几乎是没有发热了

结语:

长期稳定性如何,暂时无法做定论,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信息,这种老固态,当年都是用的比较爱惜,很少有因为颗粒磨损导致寿终就寝的

那几年技术发展的太快了,加上当年win8.1,win10接连推出,60g的容量迅速被淘汰

所以这次尝试,只能算是研究向,亲自上手试一试,才知道几斤几两

但是,因其价格低廉,根据后续的寿命测试,可能考虑做一些不安装外壳的小盘(裸盘),直接机箱内插在主板上(大多数工控、服务器、nas主板上自带USB接口,没有的可以转接到9pinUSB扩展口),速度比那种2GB的SLC颗粒直插USB2.0的盘快很多

也许可以低成本解决启动盘稳定性不足,久了就崩的问题

最后分享魔改的正片量产工具

网友:
这种老制程的小容量颗粒,做成2.0的倒是不错的选择,用3281总感觉不划算

网友A:
3281贴tsop的片子不算最优解,这种老制程的上3267感觉更好,不过楼主探索精神可嘉

网友:
3281上TSOP的上了好几次,都开不出来.楼主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81贴tsop的片子不算最优解,这种老制程的上3267感觉更好,不过楼主探索精神可嘉 ...

5257不是更便宜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57不是更便宜么?

3281,十元一片,3257,5元一片,玩腻了3281可以改高性能

网友C:
请教一下,这样焊好,主控板子还需要跳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样焊好,主控板子还需要跳线吗?

我是1CE,两个一起2CE,对照了一下,出厂状态R7已经贴了10k,不需要改动

网友:
其实现在量产工具成熟了,3281的可玩性提高了,主要是带点4K不错

网友D:
这个颗粒就这个速度吗?感觉好像不如3257主控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颗粒就这个速度吗?感觉好像不如3257主控好呢。

频率设置不同,主要是3281便宜了,3257是直接可以开的,所以不折腾,目前看来3257停产,走的都是存量货,2.0的接口协议,二次改造可玩性也差一些

网友E:
人马电脑城,里面都是人马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马电脑城,里面都是人马哥

以前叫这名字,太难听了,现在改叫东华

网友:
一转眼也好多年

网友:
发热确实不大

网友F:
不是说3281上TSOP颗粒只能用黑片工具没有4K速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3281上TSOP颗粒只能用黑片工具没有4K速度的吗?

耐心一点点调小参数,还是可以的,板子pcb质量好些的话,速度还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3281上TSOP颗粒只能用黑片工具没有4K速度的吗?

耐心慢慢调小参数,很多颗粒其实能开出来,这种板子pcb质量差一些,闪存频率,匹配速度别调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