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B250M-PIXIU主板开机风扇一直转不显示~CPU供电无输出的漫长检修

楼主(2024-12-08):
邻居送修一台组装台式电脑,主板为ASUS B250M-PIXIU,故障现象就是按开机键后CPU风扇一直转,屏幕无显示

排除了内存、电源、显卡、CPU等后,确定是主板问题,拆下主板(CPU是i3 7100还算不太差,毕竟7代的U),上面灰尘算是比较多了

用毛刷刷干净灰尘,是不是看起来都舒服多了?

主板装上风扇通电开机再试下,这下所有的外配都没了,故障依旧仍然是不显示的

逐一测试主板各组电压,先测试下12V电压正常

再测试PCH供电电压为1V正常

内存条供电电压也正常

继续测试CPU供电(Vcore)无电压,不要在意CPU散热器是否有装,此时CPU未供电是凉的

看看点位图吧,Vcore网络无电压的

VCCIO也无电压,只要它无电压,应该Vcore就不会有电压,继续分析原因

测试下VCCIO EN是有进来2V电压的

再测试这颗电阻的另一端约为0.7V,象是PN结的压降

继续测试5V输入正常

电阻的另一端为0.04V

看看局部电路图吧,原主板暂无图纸,借用了一个相近主板型号的电路图,居然元件位号基本是一样的

整页电路图,不难看出,P_+VCCIO_EN使能信号促使RT8125DGQW开关控制电源芯片输出VCCSA(VCCIO),此坏主板没有输出VCCSA,一定是VCCIO使能信号未能推动后级电路工作在某处中断了

仔细看下上面电路图中的PR1517为0欧姆但未贴件,它也是可以让开关电源工作起来的,改下元件,把两个管子拆掉(分别是三极管与MOS管),装上PR1517电阻试试PU1511是否有电压供给?

上电开机,显示了,VCCSA电压不用测试啦当然是有电压输入输出啦,临时也可以这样修好用

在主板背面测试下CPU供电电压1.06V正常,其实此时就可以收工了。。。

为了验证到底是哪个或哪些元件损坏了,得继续往下修,准备把拆下管子换掉,从别的主板上拆两个

查得对应主板的电路图,发现Q70 Q71刚好可以代换

被拆过管子的主板料板局部

焊上上面拆下的两个管子,电阻PR1517记得要取掉

上电开机,显示了,证明是两个管子中有一个坏了,从前面的测试数据来看,应该是PQ1501 MOS管坏了

好啦,恢复原样了,不用改成预留的电路那样,CPU打上散热凝胶,比普通的散热硅脂要好些

主板装机装好所有部件,这CPU其实不用独立显卡的

开机,主板可显示啦,完美修复!

END
不知不觉好象又是一个通宵,拿命在换钱啊!!

网友:
你还好能换钱 我等命都换不来钱
精彩

网友A:
厉害,楼主是手机电脑一把抓啊

网友B:
好技术,感谢分享!邻居又送鸡腿来了。

网友C:
我有一个服务器板子,也是长时间没开机,需要用时开不了机器,也是显示电源故障,看来有时间需要详细看看了

网友D:
这种主板维修,开价多少钱

网友E:
楼主是修理全才啊!上修卫星,下修马桶盖。佩服

网友F:
楼主大才,争取转向电路设计。

网友:
楼主思路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才,争取转向电路设计。

这个是两码事

网友:
我是来欣赏大佬维修经验的,

网友G:
分析到位,维修资料全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楼主是手机电脑一把抓啊

为了生活赚点碎银,必须一把抓呐

网友:
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主板维修,开价多少钱

反正比换主板要便宜一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修理全才啊!上修卫星,下修马桶盖。佩服

差点就修上马桶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技术,感谢分享!邻居又送鸡腿来了。

等着她送来!!

网友:
有资料维修就能省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服务器板子,也是长时间没开机,需要用时开不了机器,也是显示电源故障,看来有时间需要详细看看了 ...

服务器主板比较贵,我有台学校老师不要的DELL服务器,主板2000多块(找我组装了新主机),虽然贵,但我觉得没什么维修价值,估计也是难修的有时开机多数时候不开机,死耗电的,运行起来并不快,只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析到位,维修资料全就是好!

电脑类的资料不太全,有个点位图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