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综合使用成本浅谈

楼主(2024-12-08):
都说电瓶车(两轮)省钱,到底有多省,今天就来算一算

一、购车费用
电瓶车就按普通主流的72V入门配置算吧,价格普遍在3000-4000,取中间值3500吧。当然3000以下的也有,不过不建议入手。

二、用车费用
电瓶车几乎不需要保养,就充电就行。
我们这充电价格是1元2小时,我大概估算过,充满8小时平均能跑40公里,折算下来就是1毛钱1公里。
另外就是换电瓶费用,我去年买的铅酸蓄电池,1年3000公里已经衰减明显,估计撑不过2年。根据以前的换电瓶经验,根据用车频率,一般电瓶1.5年续航就很邋遢了,2年还剩半条命,超过2年基本就是摆设了,现在的电瓶耐用性太差了。
72V20ah普通电瓶以旧换新价格350-400之间,就按350算吧。

三、计算用车费用

一辆电瓶车寿命周期按6年算,每年3000公里,1.5年换一次电瓶,更换费用350元,旧车报废价格200元。
购车成本=(3500-200)/(3000*6)=0.18元/公里
充电费用=0.1元/公里
换电瓶费用=350/(1.5*3000)=0.08元/公里

考虑购车费用综合用车费用=0.18+0.1+0.08=0.36元/公里

不考虑购车费用综合用车费用=0.1+0.08=0.18元/公里
不算不知道,一算电驴子用车成本居然有3-4毛一公里,一直以为驴子也像新能源电车一样每公里几分钱的费用呢

楼主:
纠正,电瓶跟换次数应该是(6/1.5)-1=3次
每次350元共计1050元,折合下来电瓶更换费用是0.06毛/公里

网友:
如果标准变化,上路被扣。购车成本得再算算。

网友:
你这算法,两轮电动车比四轮电动小汽车使用成本高了不少呢!

网友:
一直摩托车代步,两毛钱一公里,13年强制报废

网友:
用这个公式算算纯电轿车,

网友A:
这个算法明显不对,购车成本如果算上,新能源汽车的公里成本也高的很。
另外,充电成本太高,续航太短,估计楼主使用的是外面的充电,2小时不管冲进去多少电,都是一块钱。实际我家用的48v20ah电池,电池就是1度电左右,充电损耗再大,按照充电耗电两度算,成本照明电6毛/度,也就是1.2元。大概跑40公里也是没问题。公里成本只有3分钱每公里。如果算上电池更换的成本,我们算的是,每天平均5-10公里,两年5000公里,电池更换成本300元,每公里是6分钱。
抛开购车成本,二轮电瓶车成本每公里不到1毛钱,新能源车大概每公里(只算维护保养保险和电费)3-5毛。油车(同样只算维护保养保险和油费)一般1块钱左右。

如果按照你的算法,新能源汽车成本得超过1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法明显不对,购车成本如果算上,新能源汽车的公里成本也高的很。
另外,充电成本太高,续航太短,估 ...

小区不准2轮车充电,外面都是一元2小时的价格

网友:
算这么详细

网友:
都是无谓的浅谈,
该做的是:
只能选择用与不用。

网友:
电动车每天15KM,
壹年按350天算,

就是5000km
充电按每2天1元钱,壹年180元
你还漏了更换车胎(补胎)的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区不准2轮车充电,外面都是一元2小时的价格

哈哈哈,城市套路深,还是回农村!

网友:
本地一元钱冲4小时,配合自己购买的快冲,基本上一元钱可以跑60到110公里

网友:
帽子叔叔敬个礼,成本就差远了

网友:
楼主算得不对,不会这么高

网友C:
你这算法,只能呵呵。自己的电瓶车啥都算到成本里,新能源车就只算电费,就佩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城市套路深,还是回农村!

套路不是一般的深,最开始在物业花了200在地库装了充电桩,还没用多久呢,消防检查就说地下充电由风险把地库的两轮车充电桩拆了,只保留4轮的充电桩····
我估计是4轮的车烧了有保险兜底,两轮的如果烧了全得车主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算法,只能呵呵。自己的电瓶车啥都算到成本里,新能源车就只算电费,就佩服你。 ...

把购车费用列出来更清楚,如果不计购车费用0.16元/公里

网友:
新能源把成本算上去绝对不止,换块电池半辆车子都有了

网友:
我上一辆电驴是哈啰的4812铅酸小踏板,1599¥,旧车抵了200,续航35km,充电0.7kwh,骑了四年半,没换过电池,续航还有约20km。电费0.66¥/kwh,夜间有谷电。平均按5毛算,总计骑了八千五百km,充电电量按200度电计算,正好100¥。
上个月把它报废了,抵了130¥,政府补贴500¥。
所以不计算这些抵扣,单计算车价和电费。(1599+100)=1699/8500=0.19988¥/km。
不到2毛钱一公里,算是比较省钱了。
要是每天用得多一倍里程,1599+200=1799/17000=0.1058
单价就变成一毛钱一公里了。所以这玩意完全是越用越省。
现在开电四轮,每公里电费是五分钱,保险和停车费五千块钱,车辆折旧每年按10%。每年开20000km,每公里成本8毛5,还是比电驴贵的。这还没算高速公路的钱,这边6毛/km,我80%走高速,高速费还有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