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动力四面阀接法

楼主(2024-12-08):
以前四面阀分别接出水和废水,今日测tds值高。经分析,认为ro膜壳进水不控制,长时间静止加上废水关闭,膜两边渗透压可能会平衡。造成tds值高。所以把四面阀改控制膜壳进水,问题解决。
改之前

改之后

网友A:
有检测出水质量?

网友B:
净水器的确有用,过滤后的水,烧起来再也没有水垢了,感觉干净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检测出水质量?

对,tds值变化明显。

网友C:
净水器的确有用,过滤后的水,烧起来再也没有水垢了,感觉干净好多。
能过滤水垢???碳酸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净水器的确有用,过滤后的水,烧起来再也没有水垢了,感觉干净好多。

新房有净水器,是这样。今年在老房子住了半年,直接自来水烧开灌玻璃胆暖壶,没发现水垢,纳闷儿。前几天看有人说,自来水反复烧开才生水垢,没这样实验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E:
有研究表明,长期全面食用RO纯净水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建议饮用水使用纯净水改善口感,其它食用用水还是使用过滤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净水器的确有用,过滤后的水,烧起来再也没有水垢了,感觉干净好多。

Ca离子都过没了,再买Ca片补Ca。

网友:
引用 网友F:
Ca离子都过没了,再买Ca片补Ca。

那过滤一半,这样行不行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房有净水器,是这样。今年在老房子住了半年,直接自来水烧开灌玻璃胆暖壶,没发现水垢,纳闷儿。前几天 ...

这样说吧,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后面是拿钢丝刷干净的样子,这个常常烧自来水,当然,不是拿来喝的。

不用我说,都能看得出来哪个是洗过后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净水器的确有用,过滤后的水,烧起来再也没有水垢了,感觉干净好多。
能过滤水垢???碳酸钙 ...

这个,也许是我这里水不好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新房有净水器,是这样。今年在老房子住了半年,直接自来水烧开灌玻璃胆暖壶,没发现水垢,纳闷儿。前几天 ...

各地自来水质不一样,水质好的地方水壶不结垢,水质差的地方一周就很明显了。
我珠海这边的水质一般,一个月水壶就明显有水垢了,这时候直接用洗碗用的海绵刷可以刷干净,如果两三个月没洗的话,那得加可乐才能洗掉。

网友:
四通阀控制进水是最优方案,楼主还可以加上纯水置换,水质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研究表明,长期全面食用RO纯净水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建议饮用水使用纯净水改善口感,其它食用用水还是 ...

那都是骗人的。常喝茶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地自来水质不一样,水质好的地方水壶不结垢,水质差的地方一周就很明显了。
我珠海这边的水质一般,一 ...

海南岛三亚的水不错,煮水基本上半个月没有结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吧,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后面是拿钢丝刷干净的样子,这个常常烧自来水,当然,不是拿来喝的。

...

硬度很高,我估计TDS值要接近300了

网友:
很多地方TDS值都非常高的,不使用净水器水垢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地自来水质不一样,水质好的地方水壶不结垢,水质差的地方一周就很明显了。
我珠海这边的水质一般,一 ...

西北地区的自来水两天就结垢,一个月已经算很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净水器的确有用,过滤后的水,烧起来再也没有水垢了,感觉干净好多。
能过滤水垢???碳酸钙 ...

固体形态水垢直接进去会堵膜,但是钙是以离子形态存在,合格的RO膜钙截留99%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