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4G改WiFi或者改有线具体怎么改?

楼主(2024-12-08):
4G改WiFi或者改有线具体怎么改?

网友A:
要求不高就去买5-10块钱一个的影腾Y1,回来花3块钱买10个SIM卡槽(因为销量较大那家满3包邮),回来焊上直接用。总花费不超10.
或者动手能力不行就去淘个4G无线路由器(CPE)。

网友:
无限流量?搞一个手机做热点

网友:
不是有插手机卡的路由器吗,其实手机共享就行了,配置信号比那个无线WiFi好多了

网友:
不同方案改法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就去买5-10块钱一个的影腾Y1,回来花3块钱买10个SIM卡槽(因为销量较大那家满3包邮),回来焊上直接 ...

影腾查机卡分离了,不好整这套了

网友:
问题描述过于简单,以至于高手出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就去买5-10块钱一个的影腾Y1,回来花3块钱买10个SIM卡槽(因为销量较大那家满3包邮),回来焊上直接 ...

SIM卡槽哪家这么便宜?

网友:
这个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腾查机卡分离了,不好整这套了

楼主这是用自己的卡,和影腾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M卡槽哪家这么便宜?

淘宝,大把,随便搜。

网友:
手机热点最方便,只是热量会大些

网友:
有插手机卡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