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都说手电钻夹头不好拆,我试试

楼主(2024-12-08):
夹头内是反牙螺丝,夹头跟机身是正牙螺纹,拆掉内反牙螺丝后,装个L型内六角,然后再启动电钻反转,夹头很容易就下来了。

再来一个12V的有刷手电钻:
也是轻松搞定,看来果然是没有生锈的好拆呀

网友A:
能拆开的,都是理直气壮的,

拆不开的,除切割外,毫无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拆开的,都是理直气壮的,

拆不开的,除切割外,毫无办法。

那确实。理论上都是能拆开的,反正就那么正丝反丝。。。但东西就是这样,它不讲武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拆开的,都是理直气壮的,

拆不开的,除切割外,毫无办法。

对的,新的当然好拆

网友:
新的好拆,有螺纹胶,旧的生锈难拆,只能和轴承齿轮一起换。

网友:
旧的生锈难拆,我经历过

网友:
你这个好拆,我的是敲松拆下来的,偏心度都废了

网友:
没有反转功能的电钻怎么弄呢

网友:
能拆开就就能拆开,其他的就拆不开。

网友:
来学一下,钻夹头

网友:
锈蚀、螺丝胶,理论上都能拆下来,实际上大部分都难无损拆下来

网友:
你这个没生锈,生过锈的不好拆

网友:
学习了解构造很重要,不然不知怎么弄。谢谢讲解。

网友:
当拆起来费劲的时候,就怀疑搞反了

网友:
拆不下来是力量不够。

网友:
看到能够轻松拆下来的好羡慕,锈死的就是拆不下来心酸

网友:
我的博世的就是拆不下来,

网友B:
你这个比较新,好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比较新,好拆些

可能是吧,这把四年前买的,没生锈,也是轻松拿捏

网友:
新的没上锈,没出力,罗丝也不太紧,旧的就不一样了,要生锈就更难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