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复刻美的冰柜排水塞(螺纹直径20mm)

楼主(2024-12-08):
美的冰柜排水塞掉了,按原尺寸复刻了一个,螺纹直径20mm.修改了几版,基本还原原配件。

右边原塞子,左边复刻打印的塞子

冰柜排水孔

打印的塞子

原装塞子

模型文件在https://makerworld.com.cn/zh/models/708719#profileId-661611

网友:
相当好了,比较精细的

网友:
塞子上的小孔?

网友:
还是原装的好看,复制加工的有点粗糙。

网友A:
这不是没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没掉吗?

塞子 有两个,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

网友B:
这个成本有点高。合适的塑料管头裹生料带也行,就是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本有点高。合适的塑料管头裹生料带也行,就是难看

装个龙头或者球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本有点高。合适的塑料管头裹生料带也行,就是难看

6克petg  ,petg  40多1000g  成本貌似不很高

网友:
这是标准件,堵头,路边小店随便买一个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