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普通万用表测量小电阻实践

楼主(2024-12-08):
一直以来知道普通万用表测量小电阻误差大,测量数值只是参考。以前的硬件表底数都得人脑清零不方便,当然指针调零也是人工。现在大多使用软件数字表归零就方便多了。

今天心血来潮想看看数字表清零正常下测量小电阻的误差有多大,对以后的随手测量小电阻也有点心中有数。

这SAECI DT930F+老古董硬件表底数只能靠人脑清零已经吃灰,底数0.07欧

10个0.1欧姆电阻串联1.07-0.07=1欧姆也是蛮准确的

软件表清零方便多了,YR1035内阻表还会自动清零的,测量数值相对万用表可信度高些拿来做对比

中间值0.5欧竟然中彩数值完美

头尾1欧姆也不错

整个测量的数值,看来只要表正常又有耐心等,小电阻测量还是蛮可以的

据说ZT219电阻档把刀位电阻也记入测量,左右各拨10次短接底数都能够归零,不知道是改进了还是才买1年的表使用不多接触依然良好。我一块胜利VC97就因为刀位电阻问题已经吃灰多年。

楼主:
YR1035的电压档已经被我折腾坏,请无视该电压显示

我使用最多的还是钳表,204A使用6年老了又买了一个204+,10年来这两表都用的很顺手,测量电阻也没有刀位那样的接触电阻问题,设计的好。204A自己做了对百战不殆的表笔直接内部焊接,电阻够小不用REL也会归零。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看起来很靠谱。其实7129的四位半二极管档短接后记录一下数值1,然后用一副表笔在200欧姆档位短接后的数值2,数值2减去数值1就是表笔的线组,我用简易内阻仪验证过还挺靠谱的。下午有时间准备一下发个帖子

网友B:
老表用的两个插孔没搞明白

网友C:
这个电阻的精度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的精度是多少的?

电阻的精度是最低级的J级,但厂家良心现代自动化生产工艺高精度都好过标准。

网友:
没想法,非专业人员业余操作即可。

网友:
国产表做到这份上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表用的两个插孔没搞明白

多谢提醒,久不用随手一插错孔了,好在10A与测量地COM是10毫欧锰铜条,错插也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看起来很靠谱。其实7129的四位半二极管档短接后记录一下数值1,然后用一副表笔在200欧姆 ...

你这方法在7129表上使用不对呀,二极管档与2K档共用,表内电阻小于0.1欧姆就显示0、1跳。只有在200欧姆档分辨率才到0.01欧姆。

老表使用只是得要大脑记下短接表笔时的总底数麻烦。

网友:
普通表量小阻值电阻的确很难。用到虽然不多,但也时常需要。

网友D:
204可惜只是交流钳表

网友E:
老表精度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4可惜只是交流钳表

两钳表都是交直流可用的,204+是真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表精度还不错啊

930老表自己打磨了的,超过原指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