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读取次数多会不会影响优盘使用寿命?

楼主(2024-12-08):
听说写入次数多,会显著影响优盘的使用寿命,
写入次数多,优盘会坏,因为flash芯片擦写次数有限,
读取优盘,不需要擦写flash芯片,
所以无论读取多少次,都不会影响优盘的使用寿命,这种说法正确么?

网友A:
理论上的确如此,除非365天*24小时不停读取,要坏也是坏主控和周边元器件,经常被读取的U盘反而要比一直放着不用的更不容易坏。

网友:
当然是正确的,你听说过有读坏的书吗?只有写坏的书,擦了写,写了擦~~~,那书的纸张就写坏了。简单的说存储芯片读的时候只需要判断存储块的数据状态是0还是1,不需要改变它的状态,而写的时候是要改变内部存储块的晶体管的状态的,要嘛是1要嘛是0,晶体管开或关,开关次数是有寿命的。

网友:
理论上读取完全不影响颗粒寿命,周边元件倒是会有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的确如此,除非365天*24小时不停读取,要坏也是坏主控和周边元器件,经常被读取的U盘反而要比一直放 ...

读取时,周边电路功耗会明显上升么?

网友:
东西买来是用的,这些知识点知道就行了,哪个在乎写读的,本身u盘都是做为临时周转用

网友:
理论上确实如次,同意4楼意见。

网友:
赞同四楼,TLC降级片跑了几百个来回很少出现校验失败的情况

网友B:
不会,完全不会!标读速不标写速的低速廉价U盘就是给你当光盘使用的,这是厂家的市场定位。比方2.0的U盘像64G、128G这种大容量的(2.0的U盘因为速度128G已经很大了,容量再大也没意义了),如果你的使用场景是一次写满,写满后你绝对舍不得删掉(花4~8个钟写满128G有用文件,但凡脑瓜不缺根弦,轻易不会删空的,你也不会再想体验漫长的写入过程了),平时你无非就是查看,复制搬运,做的是读取动作,所以颗粒再差也用的住的,U盘有电路出毛病坏的、摔坏的、中毒的、搁置时间长颗粒掉电损坏的.....,但达到写入寿命后的坏的极其罕见!到写入寿命耗尽的损坏状态跟掉电很相似,常见于频繁写入设备。用监控打个比方:监控平时不断电,使用正常,两三年了,存储卡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停电后,或将存储卡从监控上取下搁置几天,再使用此卡,卡要么变只读,要么无法格式化或直接不识别,这就是读写寿命用尽。

网友:
考验板子上的元器件

网友:
理论上的确如此,  不用担心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完全不会!标读速不标写速的低速廉价U盘就是给你当光盘使用的,这是厂家的市场定位。比方2.0的U盘像6 ...

当光盘使用,是只写入一次么

网友:
不论是闪存好还是主控,都是芯片,使用过程中都有损坏的可能,所以重要的资料双备份,在做好备份的前提下使劲造都可以。

网友:
读影响应该极小

网友:
个人觉得  读不影响

网友C:
读理论上无限,但写入是有寿命的。现在QLC颗粒的闪存可能也就300次左右的P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光盘使用,是只写入一次么

写入一次到是不至于,这叫写速劝退,打消用户频繁读写的念头!低速U盘就是对标光盘。就算128GB这种大容量的,直接给你用QLC颗粒,标称500-1000次的擦写寿命,打个折算300次,厂家保5年,五年内你的擦写次数绝超不过100次,写入速度摆在那里,甚至累计循环写入10次以上都少有,既然这样厂家给你终身质保又如何?。产品定位不一样,但凡像读写400MB/s以上这种定位为生产力的高速U盘,俗称“固态U盘”(阉割版移动SSD),定位是给你用来频繁读写数据的产品,你可以看看两者同容量之间的价格差,价格差甚至达到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理论上无限,但写入是有寿命的。现在QLC颗粒的闪存可能也就300次左右的PE ...

同一个区域连续写300次,直接报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一次到是不至于,这叫写速劝退,打消用户频繁读写的念头!低速U盘就是对标光盘。就算128GB这种大容量 ...

低速U盘对标光盘,是否还有高速优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一次到是不至于,这叫写速劝退,打消用户频繁读写的念头!低速U盘就是对标光盘。就算128GB这种大容量 ...

有些优盘写10次就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