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y65 pk fluke187

楼主(2024-12-08):
最近买了两台四位半表,用来测量微伏电压,量程大约是几十微伏。

同时下单my65 187。比较两者

65有两百豪伏档位最小十微伏,187五百豪伏?档位最小一微伏。从指标看后者更好。实际测试发现65可以正常归零,名副其实。187有从0到20左右的逸动。

65胶皮很新,却有散不去的异味。这种情况可能对身体有害。187没有问题。

两个都不能满意,感觉自己费尽心思选了两个表,却无法满足需要,浪费钱了。

正在联系289卖家,可能要入一个。或者7129做工更好的表也在考虑。

网友A:
别,289大概率有同样问题! 建议上日本手持表或者台表!

网友:
几个微伏已经是硬件的极限,想无底数几乎不可能,只要清零功能正常不影响测量就好了啊。

至于硬芯7129,我930表把输入脚从插座弯出来芯片内部还有大约6PA的漏电。

网友:
-0.004 mV 底数还可以啊

网友B:
好奇楼主干什么活需要这么小的测量值,直接上微安或者微伏记录仪

网友:
别搞了,289也是差不多同样问题,福禄克的手持表从来不是精度厉害,测量mv跳的没边了,我以前就提示过,福禄克全系列4位半手持表精度差的一比,只能做3位半,289的mv档位测量跳的叫0660主控都不如,建议你上台表或者日置的

网友:
干什么工程需要毫伏表,实用那就无可非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楼主干什么活需要这么小的测量值,直接上微安或者微伏记录仪

我们研发电子产品,我主要负责做测试和写测试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研发电子产品,我主要负责做测试和写测试脚本

联机自动化测试?

网友:
哈哈哈哈,看来楼主是个有钱人,不买到289不会死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289大概率有同样问题! 建议上日本手持表或者台表!

4282两千多了 不知道表现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4282两千多了 不知道表现怎么样

我的DT4282,毫伏档短接 -0.002 ~ -0.005 随机出现

网友:
以楼主的要求,可能一般的手持和台式万用表已经无法满足
建议纳伏表,如是德34420A。虽然还是会有底数,不过,只要测试线材和测试方法对了,1uV的精度应该会比较轻松

网友C:
建议楼主再入一台187,刚刚我测试了我手上二个187,一只189, dc档和dc mv档都可以在表笔短接的情况下归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再入一台187,刚刚我测试了我手上二个187,一只189, dc档和dc mv档都可以在表笔短接的情况下归0。 ...

其实我问了大量卖家,人家都说不行。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问了大量卖家,人家都说不行。放弃了。

mV 档有 4~5 uV 的底数很正常的,毕竟热电势便足以产生几 uV 的电压,所以不要盲目追求 0 底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问了大量卖家,人家都说不行。放弃了。

也可以用短路插测一下底数,看看与表笔线短路时的差距。

楼主:
用新的低电阻的表笔比有较好的效果,归零的几率多了,而且也漂移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