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这个神州笔记本怎么拆开?

楼主(2024-12-08):
就是这个笔记本系统时间不能保存,里面的cmos电池没电了

要换新电池,把所有螺钉都取下了,撬片撬开4周缝隙,就是到两短边中间处不能撬开,发现这两点的键盘下面还有螺钉,要拆下键盘才能取下这2个螺钉吧?那么键盘怎么取下呢?请知道取下键盘方法的大佬赐教,先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隐藏的螺丝和卡扣。

网友:
看看后面标签贴纸下有无螺钉

网友:
神舟优雅是需要拆下键盘,下面还有螺丝的。这个老版的不知道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如果底面贴纸下面没有螺丝的话,试试用卡片插入键盘四周的缝隙转一圈,应该有卡口。

网友:
看看学一下,有台本本10多年了也没拆过。

网友:
找键盘后就看见螺丝了

网友:
估计要拆键盘

网友:
无图无真相,话说旧鸡鸡还是别用某狗输入法了,占用资源大...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网友:
这么明显的螺丝,还有合格证螺丝,电池拆开底下有螺丝,然后螺丝旁标个键盘的就拧下来,再用螺丝刀顶键盘就松了,键盘下面还有螺丝,你不会拆就算了吧,或者拿着当试验品试试看

网友:
盲猜估计脚垫下面有螺丝。。。

网友:
键盘一般是卡扣式,你看下键盘上部有没有隐藏的卡扣

网友:
我有本本也是搞半天没拆开不过是老货懒得折腾了

网友:
卸下电池看看,还有合格记标签下。

网友:
键盘卡扣一般在F1上面那排键位置,大概3~4个,自己用手电筒照一下就看得到,一边用镊子撬着左上角,一边用小刀往下面拨第一个卡扣,出来后顺序往下拨就好了。

网友:
看下电池下方有没有键盘的标记,如果是螺丝就拆掉,如果是个洞,一般是拿东西顶,把键盘顶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终于拆开了:原来是键盘上边一根“压条”撬起来~先拧下电池盒下面的4颗固定压条螺钉后~

掀起来键盘,连接排线黏在壳子上~吹风机加热10来分钟~去下排线~露出壳子有7颗固定螺钉~太多有没有?不过终于可以拆下壳子换COMS电池了~

网友:
这玩意儿应该是2008年前后的上网本了,性能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