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程序占用中不能断开USB和sata的问题

楼主(2024-12-08):
现在用win7,我把要把机械硬盘热加载,跟着有不关机情况,类似usb一样选择热断开,再关电源开关,但是基本上很多时候不能断开,就算全部程序关闭了,选择右下角的弹出设备,会提示程序占用,以前的做法我会手工关闭再重开(就是桌面的那个explorer),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有程序运行着那个程序不相关那个硬盘的,加载的硬盘只是数据复制粘贴备份的,就是这个粘贴复制的被explorer关联着
这样我能用什么方法不重启explorer,又能断开关联着的硬盘,让我可以先程序弹出,后机械式断电?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查询有那个程序进程关联着硬盘?

开着程序的前台程序,如果我重启explorer这个,会不会把前台程序的窗口也断开重启了?

网友:
http://mt-naka.com/hotswap/index_enu.htm

网友A:
http://www.nirsoft.net/utils/opened_files_view.html

能看打开的句柄和路径,也可以直接关闭

网友:
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估计都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nirsoft.net/utils/opened_files_view.html

能看打开的句柄和路径,也可以直接关闭 ...

能否说明一下这个,我看大概意思是一个软件可以看到哪个链接着,但是没有中文的说明和下载说明

网友B:
机械硬盘热加载 能不能给我们小白解释下?
难道是服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说明一下这个,我看大概意思是一个软件可以看到哪个链接着,但是没有中文的说明和下载说明
...

官方有语言包,也可以找第三方帮你翻译,很简单粗暴的一个小程序,其实就那么几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语言包,也可以找第三方帮你翻译,很简单粗暴的一个小程序,其实就那么几个选项 ...

我下载了个几十k的1.6版,我下次用来试试看是不是有程序定位到硬盘,刚才打开试试发现有程序定位在我没有动作的一个硬盘,看不懂是那个程序,下次试试直接关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个几十k的1.6版,我下次用来试试看是不是有程序定位到硬盘,刚才打开试试发现有程序定位在我没有 ...

这玩意可以看文件句柄和目录句柄,贼好使,右键也可以强制脱离占用,建议经常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热加载 能不能给我们小白解释下?
难道是服务器?

主板sata选项设置热插拔,我机械硬盘放在机箱里面接好线,我的硬盘电源是使用机械开关连接的,我打开机械开关就会在系统内加载硬盘,类似USB移动硬盘,我用完同样类似USB弹出一样选择,正常弹出后我就等几秒硬盘磁头归位关闭机械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sata选项设置热插拔,我机械硬盘放在机箱里面接好线,我的硬盘电源是使用机械开关连接的,我打开机械 ...

原来如此,查了下也要比效新的主板才支持,也就是 有些主板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查了下也要比效新的主板才支持,也就是 有些主板支持。

应该是支持sata的主板都有,我这个是十几年前的a88x芯片的amd的,还有另一台B85主板也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可以看文件句柄和目录句柄,贼好使,右键也可以强制脱离占用,建议经常备用 ...

用这个软件查到了 ,不过没用,我搜索了这个是属于硬盘分区表的,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软件查到了 ,不过没用,我搜索了这个是属于硬盘分区表的,关不了
...

这个是NTF分区占用句柄,直接用系统弹出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软件查到了 ,不过没用,我搜索了这个是属于硬盘分区表的,关不了
...

这个有可能是对这个盘开了索引导致的,右键-属性-关闭索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对这个盘开了索引导致的,右键-属性-关闭索引试试。

是不是把这个箭头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这个箭头去掉?

是的,试试。

楼主:
大哥,你这个软件最实在好用,直接代替了windows的原来弹出,而且弹出的干净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