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因祸得福修复的高音喇叭标200瓦实际上100瓦够了

楼主(2024-12-08):
因祸得福修复的高音喇叭标200瓦实际上100瓦够了

摔车后高音喇叭声越来越小,直至无声,以为是主机摔坏了,遂拆下换了电容,手里没有多余的喇叭测试,再拆下喇叭一测阻值没了。拆开后打算换音膜来的,拍照给店家,店家告诉我磁钢被摔偏了,得校正后再考虑换音膜,否则还是一样不能用。
这时一阵提神灌顶,因为拿到手后这个喇叭的声音就没以前我用的100瓦响,而我这主机100瓦至少是星际国产中一线的,期间涉水后拆过,就发现音膜被卡在磁钢下,联想到刚收到喇叭那会,外壳、磁芯都被暴力快递摔了,估计那时候磁钢就偏了导致声音一直发挥不出效果。
于是乎,开始量尺寸,结果这音膜是专用的,可以不用量,只是这专用音膜还挺贵的,到手10+。

开始修复,用螺丝卡位法,铸工胶粘。

上铸工胶,因为吸合密实,所以可以不用那么多胶。

然后开始使用棉签棍,结果会跑位。

最终多尝试了一些方法后就让塑料铲子献身了,厚度刚好,弧度可以随便弯曲。

最终,在磁钢周围继续抹一圈铸工胶后,就扔角落让它硬化了。

确定能固定,就下单购买了新的音圈,这玩意没什么技术,本来想买便宜5元的,结果不是高音喇叭专用的。

对比周围的固定齿。

没问题就焊接后装机。

固定音嘴,常规是放在车头引擎盖内。我这小代步就放底盘处,所以平时污损比较厉害。

配合可调电源在测试,居然瞬时电流能达到5A+,算下功率,也将近100瓦。

而刚收到喇叭那回,测试时电流只有3A多,也就是卡音圈了,不然的话可能效果更好。
真是因祸得福哈。

网友:
,看来高音喇叭比重低音喇叭好修复些。

网友A:
这两把勺子给力了!话说楼主手艺也怪精的!

网友:
是biubiu嘟嘟那种效果嘛

网友:
真想不到勺子还能用来修喇叭

网友:
两饭瓢功劳最大

以前我拆开磁钢归位不了直接丢了。

网友:
我的诺圣图红狼GL有源音箱高音也因找不到同尺寸的喇叭,网上买音圈自己换,铝线圈

网友:
就该顺便把磁铁换铝铁鹏的

网友:
什么也能修啊

网友:
声音大不大,太大会吓到老年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把勺子给力了!话说楼主手艺也怪精的!

是去冰铲啊,塑料片,刮铲那玩意,不是勺子啊!

网友:
我粘过一次磁铁,中间铁柱缠上纸条,才能留下等间距

网友:
没整过这玩意。

网友:
楼主好手艺,要我肯定弄不了.

网友:
记得以前这种音膜是在高音喇叭上的当年都2元多呢,现在10+不贵

网友:
楼主一激动,醍醐灌顶了。

网友:
2000年时修过高音喇叭的音圈,拿立得宝一粘,放一会儿固化了,就通电试机。

网友:
牛皮纸缠几圈固定,最好

网友:
有这样的高音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