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老四位半万用表测量小阻值电阻的心得

楼主(2024-12-08):
       上午刚看到坛友发的“普通万用表测量小电阻”帖子,很有帮助,再此表示感谢。结合之前自己使用万用表粗测16awg硅胶线线阻的体会,具体操作是在二极管档位短接表笔记录数值0.04,在200欧姆档位短接表笔记录数值0.1,两个数值之差应该就是表笔的线阻0.06。使用100ma直流电流加上万用表毫伏档来测量两根表笔分别是0.023和0.021,相加就是0.044,差值为0.016欧姆。
       使用该万用表测量一下某宝上面购买的标称1%的0.1欧和1欧电阻可以看下面的表格和照片。
       因为本人设备和元件比较垃圾,加上测量方法也不科学,此贴只是证明四位半万用表测量小阻值电阻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欢迎各位大佬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A:
我的表笔线阻起码0.7

网友B:
减个短接的数字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表笔线阻起码0.7

某宝上面用小红包撸点硅胶线、拆卸焊接香蕉插头和可拆卸表笔,花不了多少就能搞一副或者几副表笔,16awg线一米的话,一副表笔可以控制线阻在0.1欧以下。成本很低,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个短接的数字就差不多了。

是的,测量小电阻阻值马马虎虎够用了。

网友:
我一个表改了个短接清零功能,短接,清零,直接看值就可以了,一般的就直接短接,看稳定值,再测量的减这个就行,插头,线材,表笔金属接触要好,

网友C:
我都是拿锂电池接个4.7K电阻再接这玩意,然后测2端电压*1000就当作阻值了

管他准不准,反正不会太离谱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拿锂电池接个4.7K电阻再接这玩意,然后测2端电压*1000就当作阻值了

管他准不准,反正不会太离谱就是 ...

这个可以啊,开拓思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啊,开拓思维了

小电压比小电阻好测多了

说实话,不管啥参数,只要你能把它变成测电压,都会容易很多

网友:
数据巧合的吧?
二极管档显示的是电压,输出电流是1毫安的话0.0004V是0.4欧姆。

网友:
经常用到会考虑,但是经常测电压基本用不到

网友:
相对而言,测电压多完全不考虑,测电阻多必领考虑。

网友:
不归零逼死强迫症

网友:
9806我也有一块,现在精度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