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一组通用锂电池怎么制作。

楼主(2024-12-08):
48/60/72通用。  加通断开关简单。问题是怎么充电又不冲突。

有没有大神有好办法。
如果是三组串联,然后充电的时候三组断开分别充电那就没意思啦。
一块保护板的话,比如只用一块72V保护板,那使用48V的电用完了。还有24V的电基本满电。又怎么充电呢

网友:
只能用了的一部分单独充电,一般平衡板搞不了

网友:
统一电压,高串拆成低串

网友:
想的简单,做起来难。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用72v加上大功率转换板,输出48、60、72,用72v充电,但高功率转换板不便宜。最好还是不同电压各用各的。

网友:
跟你说,没办法,主要是充电没办法,除非你定制特殊接口充电器,那样比买3个都贵

网友:
72v电池并联两块大功率DC-DC降压模块分别输出60v和48v,千瓦级,用开关切换输出,不过估计这成本你受不了。

网友:
这还不简单,小学奥数终于可以排上用场了,活学活用
48/60/72的公因数是12V,以三元锂为3.7V组装, 3串为一个单元,方便切换
那么48V 标称电压为3.7*3*4=44.4V  满电电压为4.2*3*4=50.4V
60V 标称电压3.7*3*5=55.5V 满电电压为4.2*3*5=63V
72V 标称电压3.7*3*6=66.6V 满电电压为4.2*3*6=75.6V
而48\60\72分别有12、15、18的整数倍(并列)电芯,其最小公倍数是180
180电芯可以组合成12串*15并=48V
15串*12并=60V
18串*10并=72V
组合的通用单位是12串*10并,这个做成一个大单体,然后剩下的继续分解···

网友:
用通用控制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弄成6串一个模组,不带保护板,两个模组48V,三个模组62V,四个模组84V,放电回路串保险和加温度监测。充电就参考航模平衡充电

网友A:
做成12伏电池包,48、60、72伏分别用4、5、6个,平时充电就直接并联用12伏。

网友:
这个想法好,就是改造起来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12伏电池包,48、60、72伏分别用4、5、6个,平时充电就直接并联用12伏。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B:
我给你交个方法,比如你24串铁锂72v,加1块24串保护板,输出72v,可以加6块4串的保护板,输出6路12V左右的电压,加3块8串的保护板,输出3组24V的电压,加一块16串的保护板输出48v,加一块20串的输出60v,这样你就获得12 24 48 60 72的电池组,也可以简单点,4串和8串都只加1块,4串和20串的正好用完24串,8串和16串的正好用完24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交个方法,比如你24串铁锂72v,加1块24串保护板,输出72v,可以加6块4串的保护板,输出6路12V左右的 ...

这样你用哪路电,充电就充哪路,使用后不管哪路都是要充满电存放,不影响别的电压放电

网友B:
像这样,输出5路电压节5个(xt30、xt60、xt90、ec5,安德森150A)这几个接头你根据你电池容量和使用功率来安装,

网友:
其实很简单,三个充电器即可,充电时一起打开,一个48v,两个12v的充电器,互不影响。

网友:
当然,充电器和电池之间要增加三个保护板,或者保护板本就是三个,相当于三个独立的电池

网友:
三组串联,充电不用断开,充电互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输出5路电压节5个(xt30、xt60、xt90、ec5,安德森150A)这几个接头你根据你电池容量和使用功率来 ...

用5块保护板价格有点贵了点,4串8串小电流几元钱,16串20串得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