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Switch 忘记监护管理家长锁密码,如何重置或删除家长锁

楼主(2024-12-08):
作者:时鹏亮

之前会碰到极个别的同学说忘记家长锁了,如何重置,当时碍于知识匮乏,给的建议都是备份存档后恢复NAND,线刷救砖等建议。

近日有不愿署名的收藏家联盟成员告诉我其实是有现成插件的,插件名为:Reset-Parental-Controls-NX,是由大神 MCMi460 Fork ITotalJustice 插件的改造升级版。

故随手写篇教程供后人学习参悟。

1.下载所需文件:Reset-Parental-Controls-NX -最新版:
2.将压缩包里的 reset_parental_controls.nro 放到TF卡的 switch文件夹中 。
3.按住R键启动个游戏进入高权限模式后启动Reset Parental Controls(推荐方式)或 相册启动Reset Parental Controls。

4.插件界面很简单,如下:

5.具体需要是用什么功能,自己按对应的按键即可。

感谢这位不愿署名的收藏家联盟成员分享经验。

网友A:
小朋友学到了,游戏就可以自由了。

网友:
80后表示,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朋友学到了,游戏就可以自由了。

问题是我们家的被小朋友解开了,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没有TF卡,每次拿到手很快就解开了,家长监管密码没用,手机只能看到离线状态,再次用手机小程序绑定监护管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们家的被小朋友解开了,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没有TF卡,每次拿到手很快就解开了,家长监管密码没用 ...

小屁孩的智商在跟家长斗智斗勇上是爆表的

网友:
家长们先检查一下自家的Switch里有没有装过这个Reset-Parental-Controls,哈哈哈。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刷机啥的风险太大了

网友(2025-01-27):
我在github上面看到只有1.1.1版啊,你这个1.2.0从那里来的呢?

网友(2025-04-08):
这是个好东西,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