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皇子妃商用电陶炉

楼主(2024-12-08):
逛多多,看到这款,感觉不错,买回,标签写着2000瓦,炉盘却印着2500瓦。
初步使用:厨房灯不闪烁,炉盘不忽明忽暗,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定时操作很不人性。

型号HZF-DT288T20

网友A:
巧了。我前几天刚用电陶炉。话说这东西是不是会有一股味。

网友:
用了两颗BAT16,看样子功率应该足够。

网友:
虚标常态化了

网友:
高级电炉子。

网友B:
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前年拆修过一个商用电磁炉,全不锈钢壳,老重了,挺好用

网友:
一般配置的路子

网友:
炉、控制,分离线连接的。

网友:
电炉加了调温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前几天刚用电陶炉。话说这东西是不是会有一股味。

刚开始用会有点味,用几次就没了

楼主:
不是虚标,是增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多少钱买的?

多多券后118元

网友:
是新型电路,哈哈哈

网友:
把电炉丝埋在陶瓷里面=电陶炉

加入温控、手控、软件控制=高新科技

网友:
功率至少有2000w

网友C:
想起当年电炉丝烧断了自己接,实在太短接不了才买新丝,自己再慢慢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起当年电炉丝烧断了自己接,实在太短接不了才买新丝,自己再慢慢拉长

越接越容易断。

网友:
现在的电炉用的比以前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