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南极人抽水机改USB直供电

楼主(2024-12-08):
家里有个小的抽水机,直接放在桶装上可以使用,移动方便,感觉用着还可以

充电一次可以用很久,最近拿出来用,发现不能使用了,充电电流也有就是充不进去,想着也是电池不行了

拆机很简单,这里有两颗螺丝

顶盖撬开就能打开了

结构很简单,有个控制电路板,负责充电和驱动点击,拆电池还需要再拆两颗螺丝。
电池就是18650的,焊接了两个引线和插头,可以快拆。
测了一下电压,只有0.3V电压,尝试直接充电也不行。
决定放弃电池,改成直接USB供电。
控制小板没什么东西,主要是充电电路,还有个电机的电容,不用电池了,充电电路也没啥用了
所以直接这USB借口这里断开,就是USB正极这里,第一个电阻前面,用小刀划断线路
然后直接飞线USB正极到电池的接口正极

简单固定
usb电压是5V,电池供电电压是4.2V,有简单的保护电路,不长时间抽水应该没问题
安装回去,满血复活
现在直接找个闲置的充电头,插上USB线,直接可以抽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