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改感应加热,挺有意思

楼主(2024-12-08):
家里有个坏的电磁炉,面板被压坏了,搜到有人把电磁炉改感应加热,挺有意思的,推荐给大家

网友A:
特意跑去看完了视频,这个真的可以玩一玩,以后可以在家里打铁了,最合适的是把废钻头打成刀具。

网友B:
挺粗的钢筋都加热红了,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
内套不会烫糊了么

网友C:
它能空载?不会损坏?

网友:
无火铁匠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粗的钢筋都加热红了,看着效果不错。

本质上讲,越粗的钢筋越容易加热,因为涡流效应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能空载?不会损坏?

本质上就是一个电磁炉,当然能空载

网友:
看了视频,效果不错。

网友:
原来也可以这样弄。

网友:
其实原理就是涡流加热,如果锅不放水的话是不是也就烧红了。

网友:
好像看着还可以啊 值得试试

网友:
看着效果真不错

网友(2025-06-23):
参照视频是可以加热的,就是线圈盘电感量要基本一致,线圈直径也尽量差不多,这两样差别大会烧机,不适合长时间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特意跑去看完了视频,这个真的可以玩一玩,以后可以在家里打铁了,最合适的是把废钻头打成刀具。 ...

把手指放进去会么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手指放进去会么怎样?

安然无恙

网友:
你发个视频给我们演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