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到半途而废的CHERRY MX8100/G80-8113机械键盘

楼主(2024-12-08):
一个用了很多年的洋垃圾键盘,数字区刚回来时给我换成青轴,空格键是灰轴,弹性大的多,居然还有一个白轴,不清楚什么情况。多个键不容易回弹,上周带回来准备折腾下,猜想是润滑油硬化。

一圈卡子轻轻撬开就可以拆开了,这么多年,卡子一个不断,材料还不错。

键盘带的触摸板。

拍个键位图。

有这么多键不容易回弹。

电路板,那几根线懒得焊下来了。

左下角是读磁卡的设备

拆键的工具。

果然是键内的润滑脂凝固,迟滞了键回弹。

吸锡器居然坏了,还有十多个没拆下来,只能等货到继续了。镊子也没找到,用指甲钳套装里的夹子凑合擦洗了下。

网友:
国产的塑料就没有这样好

网友:
这是 银行 等特定单位用的吧。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搞一个樱桃键盘,没搞好,感觉是主控坏了VS11K17A

网友A:
80c51,这键盘几十年了吧

网友:
做工没的说的,这款不带背光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专业领域的键盘吧,用料做工看上去都不错

网友:
看电路板挺复杂,原来还带了读磁卡的功能。

网友B:
把工具都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c51,这键盘几十年了吧

你不说还没在意,居然是80C51,只看过书,没见过实物的。

楼主:
键盘可以通过编程调换按键位置,记得当时对调了一个,一堆空键可以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工具都拆坏了

没牌子的吸锡器,也很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0c51,这键盘几十年了吧

电路板印着1956,应该那时候没这种工艺吧?下面的2605倒是有可能是05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印着1956,应该那时候没这种工艺吧?下面的2605倒是有可能是05年的 ...

有WINDOWS键,顶多30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WINDOWS键,顶多30年

还有个0542,应该是05年底或06年的

网友:
外壳都发黄变色了

网友:
可以继续玩

网友:
好老的机械键盘

网友D:
茶轴换青轴,这是降级啊,想不通,原装轴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茶轴换青轴,这是降级啊,想不通,原装轴那么好。

实际上我也就打打字,听说青轴声音好听,差不多吧,那些个茶轴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