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特定电磁波治疗仪:TDP CQ-10

楼主(2024-12-08):
这是治疗仪的整体外观,TDP CQ-10

操作面板,

这是发热的头部,

拆开后的样子,

里面象一个小电炉,猜测能发出特定电磁波是依靠加热这个黑色的东西,

下面拆底座,

底座上面有两个保险丝,猜测四个脚里面有螺钉,

拆掉橡胶冒就看到螺钉了,

铭牌在这里,

里面有一个机械定时器和一个很大的铁块配重。

两个指示灯里面有整流二极管和电阻。

网友:
我怀疑这个没有用

网友:
骗人的东西,所谓的红外线

网友:
这个没问题  红外线的确是属于电磁波

网友:
红外线也属于电磁波,这样说没问题

网友:
纯纯的智商税的玩意儿。

网友:
2009年的,有点时代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波长红外线更长,学名好像叫远红外线治疗仪

网友:
电热丝涂绿色涂料成特定电磁波治疗器

网友:
这不是以前的电炉子么

网友:
电炉子烤外面的壳子,能发射电磁波?热电子倒是有可能。

网友:
在医院看见过

网友A:
改成电陶炉,热茶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电陶炉,热茶壶用

功率不够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网友:
搞成这样

楼主:
这个仪器的最大功率才250瓦。

楼主:
里面的机械定时器和洗衣机的差不多。

网友:
铁块配重,有点奢侈啊,用水泥成本更低

网友:
红外取暖器

网友:
还真别说这玩意真的有用,以前学校里好几台这玩意,用了10多年还没坏,肚子疼的时候涂了油用这玩意热一下,感觉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