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裸奔不安全,给10元MPPT太阳能控制器主板DIY外壳

楼主(2024-12-08):
这玩意裸奔还是有点危险,还是加个外壳,仅供参考

防水壳用280×150×85,空间够大,开几个洞用来接线和扭螺丝

散热铝板用3MM的,找不到正好合适的,只能买大点的,刚好可以打孔固定在墙上

用尼龙垫片,把这3个地方上紧螺丝就行了,mos管下面用矽胶片隔离

用这种刚好卡上,边上电阻碍事,用剪子修剪一下垫片

接线柱用5mm珍珠棉隔离,防止拆解线时短路,温度检测用10K热敏电阻,B值3950貌似温度正确

网友:
学习了,慢慢玩!

网友A:
不错,太阳能板多少瓦的?储能用的啥电池?一天能发多少电?

网友:
关键,10元的MPPT主板哪里能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太阳能板多少瓦的?储能用的啥电池?一天能发多少电?

以前买了一堆共享单车的板子放楼顶,电池用的拆机锂电,都不太行了,一天发不了几个电,就是玩

网友:
一看作品,就知道用心了

网友:
太阳能控制器有房子住了。

网友:
老兰家MPPT板子8块,前几天卖的火爆,下架好几天了!

网友:
我原来买过一块20W太阳能板(空载20多伏),后来又增加了6块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三串两并),二者并联到一起。我家楼层低,放到窗台处,冬天只有中午一、二个小时能够受到阳光直射。昨天测量发现,阳光直射时输出电流不到2A,阳光照不到时才几百毫安,也就玩玩,实用意义不大。

网友:
下面那个长空开的有点多余

网友:
这种 裸板多少米

网友:
有个盒子安全

网友B:
建议把闪灯提升故障意思也贴机器上,便于自己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闪灯提升故障意思也贴机器上,便于自己查看。

这个好~我也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我也要这样

我直接装这里面了。合适的很。

网友:
我有一个裸板  谁要  16出  哈哈  不包邮

网友:
这个干啥用的?私房楼顶还能玩玩,阳台基本没啥用。

网友:
外壳花了主板好几倍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