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多图求助 CCFL 30寸显示器疑似灯管或高压板损坏,如何排除故障点?

楼主(2024-12-08):
显示器型号:戴尔3008。所有CCFL大屏机器都是类似的结构
拆解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520
这是高压板,9路,18灯管,也就是一路两灯管。

问题一:一路两灯管是串联还是并联的?

拆屏幕图片B站截图,大同小异

我现在想不拆开屏幕,判断是否有灯管坏了。最简单的方式是接一只单路高压板在图片插头上,每一路单独点亮测试。

问题:这种30寸显示器,一路二灯管的,买什么规格的单路高压板?

楼主:
有知道的兄弟,请告诉我具体型号,或贴图

楼主:
淘宝找了一圈,都是27寸以内的高压板,而且不知道能否支持一路二灯管

这种专门检测单灯管的,需要拆屏幕,不符合需要

网友:
支持,接口不一样而已,都是2针的,可以用鳄鱼夹,插2根脚进插头,鳄鱼夹夹2头测

网友A:
这么多灯管,不可能一次性坏完的,只要灯管不是全坏就有背光,只是亮度降低和不均匀,如果从正常背光一下子变成无背光,那么大概率不是灯管问题,电路故障的概率更高,重点查高压驱动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灯管,不可能一次性坏完的,只要灯管不是全坏就有背光,只是亮度降低和不均匀,如果从正常背光一下子 ...

这种是坏了一组,高压板就保护了,屏幕就黑屏了。

网友:
把灯条的保护去掉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B:
灯管坏了测阻值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坏了测阻值测不出?

测不出,这片文章很好,你可以看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 ... 35_1107853692.shtml
《液晶显示器灯管的故障判断与维修》这个文章很好
网上有一个实际维修中的检测方法:使用单灯高压板来测量(可以使用单灯大口高压板,再在大口上面并焊一个小口,这样一块高压板可以同时测量大口和小口灯管),可以通过观察稳压电源+12V工件的电流变化来判断灯管好坏。
简单说就是要一块符合上面高压板电压的,单路高压板,一路一路分组点亮测试。问题是我不知道我需要多大电压和电流的高压板

网友:
改LED背光吧

网友:
现在灯管都不好买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坏了一组,高压板就保护了,屏幕就黑屏了。

空载保护?

网友:
灯管都不好买了吧   换了它

网友:
使用单灯高压板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坏了测阻值测不出?

ccfl灯管未电离点亮前阻值接近无穷大,故障灯管电极损坏后阻值也是无穷大,单凭静态阻值难以判断是否损坏。

网友:
这显示器这么多灯管,第一次见。

网友:
ccfl灯管都是单独或并联使用的,至少我还没见过串联使用,也行是我见识少,无法理解串联后如何做到单极形成电离。

网友:
找一块好板,插电测每路高压板电压,再用测到的电压链接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