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FDX-BF-B16锂离子电池充电器故障维修

楼主(2024-12-08):
BFDX-BF-B16锂离子电池充电器故障维修

对讲机充电器,5个同样问题,拆开发现电容鼓起来,购买2.5元20个。更换修复

二: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1297-1-1.html

网友A:
5个同样问题,应该是通病电容太次

网友B:
为毛电解的脚都是这么长的,量那么大成本不高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网友C:
淘宝上的杂牌电容质量怎么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454-1-1.html

网友D:
出现通病,要不然是设计原因,也可能电容太烂了,买点品牌货或者直接用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同样问题,应该是通病电容太次

故障现象是红灯闪不充电,测量电压低,拆了三个,都是电容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电解的脚都是这么长的,量那么大成本不高么?

也是第一次修这个,拆了三个都鼓,就买了配件,可能是长时间插电,引起鼓包,好在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的杂牌电容质量怎么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454-1-1.html

说真的,换电容也是第一次,买新的座充30,买电容2.5死马当活马医,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现通病,要不然是设计原因,也可能电容太烂了,买点品牌货或者直接用固态 ...

学习了,这块知识学的不多,学习中,

网友:
电容还得日系耐操

网友E:
直接上日系电容最好了

网友:
都是电容鼓包,建议更换电容时,选耐压值相对高一档的。

网友:
这类充电器的电容用得不好,鼓包是这些电源的通病

网友:
现在的电解电容就是发财电容!

网友:
两个新电容并联应该也不错

网友:
可能电容太烂了

网友:
换个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
都一样的故障,看来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日系电容最好了

学习了,看来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