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机械定时器买错了啊,30V改220V将就用

楼主(2024-12-08):
2024年3月出厂的定时器就挂了,看来这配件质量也是堪忧,定时器挂了的故障现象是可以加热,定时器不动,就一直加热了,靠着冰箱上的定时器人工控制用了一段时间,打报修电话说要自己个送过去修,算了,十几块的定时器,自己换吧,结果来故事了啊。

格兰仕微波炉机械定时器买错了啊,30V改220V将就用

买回来一看,安装位置不同,这个好办,把定时模块拆下了换到原来的安装板上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啊,会有电压30V和220V的不同啊,看看怎么改一下吧,

拿出用了20多年的老伙计,检查下线路和电压

定时器是这个风扇右上角的变压器供电的,右边两线出的30V交流,

最后决定从指示灯处取220V,再断开定时器电机3脚,接到灯220V上就可以工作了。

旧的也拆了看下吧,触点有烧蚀,电机有几百K电阻,不晓得哪里坏了,买了都还没一年呢。

注意哈,30V改220V容易呢,但是220V的买了30的回来改起来就麻烦了要有30V的交流变压器才可以。

网友:
退货重新下单。

网友:
能用就好啊,不过改线要注意安全性。

网友:
220V的买了30的回来改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不保修是傻子。
我在废品店40元捡了一个格兰仕,也是旋钮里面烧了,估计是微波光波同时开烧坏的,买了个控制器40元,电机电压不对,换上老电机修好,又用了8年了。

网友:
能用就好啊,不过改线要注意安全性

网友:
还有30V的电机,太容易买错了

网友:
重新买个最好

网友:
我今天刚给同事修好一样也是格兰仕微波炉定时器坏了,不过我没买错,买的时候看到有30V、220V才知道还有电机的,我还把这个220V的电机拆下来了,他这个是触点接触不良发热坏的能修好但换一个保险一点反正才16块钱

网友:
这个坏的很少啊
我的微波炉都15年了

网友:
这个一年就坏有点离谱,我家那个24年前的格兰仕定时的到是没坏,就是间隙大,手动回位断电不利索。

我研究了半天,最后买的拆机的,这新的假的多不说,正品估计质量也不如老的好。

网友:
现在电器质量堪忧呀

网友:
这个30v是指底部转盘的电机电压吗?我有个数控的坏了,想改机械的,但不知道怎么选电压

网友:
是从定时器的指示灯那里接到输出负载嚒?

网友:
图文并茂,介绍的不错。

网友A:
这些家电在控制成本方面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啊,直接这样压接,比用插件省钱~~

网友:
没看懂,哦文化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家电在控制成本方面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啊,直接这样压接,比用插件省钱~~
...

这个里面还包含有机械部件,是做整体配件卖的,这样简单可靠,外接的还是插件,我这个是买错了电压版本,只能拆这个定时电机改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