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直流电源,输出端短路,会引发火灾么?

楼主(2024-12-08):
请问220V输入,输出直流电压12V或9V,电流最大1.5A或2A的直流电源(路由器、摄像头使用),如果输出端短路,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是仅仅电源烧坏,还是会引发火灾?

网友:
引起火灾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一般不会火。

网友:
一节干电池短路都有可能烧掉一栋房子

网友:
正常情况下开关电源输出端有电流采用电阻当电流超过预设最大值后电源会保护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你问得很有艺术。
一个马蹄铁还会输掉一场战争
一个电源短路,差不多烧掉一整栋楼吧

网友:
看使用场景,危险品使用的话肯定不行,其它随意,现在电源都有保护。

网友:
火不是你能想象

网友:
有这种可能吧,任何电路都要有保护措施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一般有短路保护啥事没有

网友:
瞬间短路即断开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看你的使用环境了。

网友:
一般正规厂家设计的电器和数码产品都会有安全保护电路和采用阻燃材料。

网友:
开关电源基本都有短路保护措施,短路了会不输出的

网友:
今天刚看个新闻,家里电动车充电器没拔着火了,一直怀疑真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使用情况是要在门外装个摄像头,摄像头的电源(9V)是室内引出去的。主要的顾虑是室外可能有老鼠,把9V输出线咬短路了,或者小孩淘气把9V输出线短接,对室内电源是否有影响。

网友:
正规电源有保护

网友:
找年丢弃的充电器来试试就知道。

网友:
1.5V 5号电池,烟盒铝箔,裁细条,中间细,两头稍宽,短接电池两头,最细处可以临时取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