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希捷4T硬盘无法初始化,怎么修

楼主(2024-12-08):
通电,能转,无反复寻道的声音,感觉磁头正常,就是一直初始化失败,提示:I/O错误。换了一个同型号的电路板还是一样的问题。用什么软件 ,如何修复?

网友A:
硬盘的BIOS互换了么?换主板要把老硬盘的BIOS取下来装的新的上面

网友B:
检查一下硬盘供电是否正常,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一西数移动硬盘也显示I/O错误,开始用修复软件扫描修复识盘了,容量也出现了,但是没用几次又不行了

网友:
估计还是硬件的问题吧,报废,硬盘不好整

网友:
不是一般人能修的,别试了。

网友:
如果用磁盘管理,修复软件,diskgenius等都不能识别硬盘,普通方法可能处理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BIOS互换了么?换主板要把老硬盘的BIOS取下来装的新的上面

这个没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硬盘供电是否正常,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供电没问题,换了好几次地,每次都一样的毛病。

网友:
I/O错误应该是逻辑错误,试一下能否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