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天宇T21L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4-12-08):
这是一款廉价万用表,采用的是硬封芯片,号称“可实现4KHz频响真有效值测量”(即TRUE RMS标识),并且可以测量电感。

可以参考:
天宇T21L低端之王评测/拆解/校准/缺陷

这款万用表后面有磁铁,方便维修室吸附在机器金属外壳上。

取掉彩色的保护外壳

档位转换开关

取掉电池后盖,采用3节七号电池

万用表内部

采用QFN88封装的华瑞昇CR216数字万用表芯片

华瑞昇CR216芯片数字万用表原理图

顺便分享采用QFN64封装的华瑞昇CR215芯片数字万用表原理图

外置的8MHz晶振

外置存储器芯片

NCV检测接口

两个用于保护保险管

主控CR216的3.3V供电,采用微盟ME6209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芯片

过压保护PTC丝印为152H

检测通断的蜂鸣器

电流检测电阻

下边分享主板几个局部特写

万用表外壳磨具做工一般。

主板背面借用本论坛的两张拆解图

网友:
差评,电路板都没拆下来给大家看液晶屏,就这样还丢了螺丝……………………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拆机图

3节七号电池 改3节10440 3.7v锂电池并联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拆机图

3节七号电池

谢谢,已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拆机图

3节七号电池 改3节10440 3.7v锂电池并联很方便

还是干脆宰了电池盒,找个长片贴上去更好

网友:
不错不错,南京的表老牌子了。

网友:
听说这表性能不错,入门级里很强的那一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拆机图

3节七号电池 改3节10440 3.7v锂电池并联很方便

用得着3节并联么,一节就够了吧反正万用表又不怎么费电,随便一个软包电池都能用很久...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网友:
正面拨盘走线看过还是很业余,这样走线真的很失望,不买先.

网友C:
虽然不是牛屎,现在涨价了

不跟风,你们撸吧

网友:
听说这表性能不错

网友:
不错,硬芯,和用普通电池的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是牛屎,现在涨价了

不跟风,你们撸吧

55元的价格不贵,如果能用18650锂电池就更好了(不容易漏液),当然成本也就上去了,还要充电电路,加个十块钱就没有竞争力,只能说太卷了,对价格敏感的人居多。

网友:
3AAA电池,改锂电很容易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最起码没有用牛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着3节并联么,一节就够了吧反正万用表又不怎么费电,随便一个软包电池都能用很久...

3节电池是串联的

网友:
看起来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节电池是串联的

仔细审题...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网友:
做工还可以,外观也不错

网友:
如果是55块价格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