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指示灯光污染影响睡眠,怎么办处理比较好?

楼主(2024-12-08):
闪光不舒服,影响睡眠,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
LZ的路由器在卧室吗?有些路由器,可以设置,将指示灯定时熄灭的。

网友:
不要放在睡房放在客厅就可以了。

网友:
关电源,断灯珠,盖黑布,放纸箱,想怎么搞都行

网友:
我的小米BE3600可以设置白天亮晚上关掉

网友A:
最简单的灯外面贴黑胶布

网友:
拆开灯珠套上热缩管,只正对着有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灯外面贴黑胶布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网友:
外面贴黑胶布

网友:
我还没讲话呢

网友:
看样子只能加个外壳了,再搞个风扇加强散热

网友:
这不简单,用个打火机压电点火器

网友:
好多光猫带开关,可以一键关闭,路由器只有管理界面去关了

网友:
我拿贴纸贴了

网友:
黑胶布纸壳

网友:
现在高端点的路由不都可以设置关灯

网友:
拆了还省电

网友:
一般都可以设置指示灯关闭的,没有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胶布贴上。

网友:
贴个黑色电胶布,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