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用高压锅可否加装一个压力表显示内部压力?

楼主(2024-12-08):
家用高压锅可否加装一个压力表显示内部压力?

网友A:
只要你真的想装,绝对能装上去

不过你确定要在高压锅上装个这玩意?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维修调压力开关就是在排气口安装个压力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真的想装,绝对能装上去

不过你确定要在高压锅上装个这玩意?

+1,不知道加这玩意干啥...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网友:
老式压力锅不是有带压力表的吗。不就是没什么用才取消的的吗

网友:
有想法,不过没什么用。

网友:
当然可以啊,爆米花的罐子上不就有么

网友B:
利用原有的安全口完全可以,估计管路要长一点,估计高温会影响压力示值

网友:
装上去,知道压力数值有嘛用呢?

网友:
老式压力锅有的就带气压表

网友:
带表商用大容量高压锅

网友:
   测温就行了,温度对应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原有的安全口完全可以,估计管路要长一点,估计高温会影响压力示值

用专门的蒸汽压力表,不过大部分是工业用的,较大那种

网友:
可以啊,我调电高压锅压力开关就是用软管接了个压力表上去的,要不锈钢压力表才行,不过不建议,煮东西的汤汁进到压力表里会堵的。

网友C:
家用高压锅装一个压力表有什么用处

网友:
当然可以装,但安全阀不可去掉。以前玩渔猎论坛时,有坛友为了给瘿木注入树脂,就是用的压力锅,先抽真空,后注入树脂,再加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高压锅装一个压力表有什么用处

精准的控制食材的成熟过程,达成完美的美食?

网友:
直接买带压力表的高压锅呀。

网友:
可以加,不过因为受制于使用条件,用不了多久会堵的。所以后来的高压锅就取消掉压力表的设计了

网友:
食材会堵压力表吧,堵了又不好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