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商用直饮机故障定位及热交换式热水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4-12-08):
单位的海尔直饮机这两天突然不出水了,喊我过来看看。

先用万能大法,重启了两遍没有恢复,估计是里边有问题了,拆开看看。

两个大桶映入眼帘,左侧的必然就是加热保温桶了,右边蓝色的是压力桶,因为商用机为了出水速度有保证,肯定要搭配压力桶使用。
既然看到加热胆,必然要测量下加热管状态了,上表一测,220V有了,加热管完蛋了,让领导报批去采购去。

--------------------------------分割线--------------------------------

商用的设备一般故障率其实还是很低的,这设备从通电到现在得6-7年了,第一次出问题,不过加热管也算是易损件了,对比家用设备已经够坚挺了。

--------------------------------分割线--------------------------------

拆都拆开了,就顺便研究下内部构造原理吧。

电路方面也是足够简单的,只有两个控制盒子,从接线图上看上端盒子是功率板,提供加热和制水电源的,下端盒子是控制板,根据标签看了下,和普通饮水机大同小异,多的就是出水继电器变成三个,还有输入输出面板和传感器。

有标签好评。电路方面只需要根据标签定义去查就能排除故障了。

水路方面就发现了跑着跑着就蒙圈了,里边多了个四通阀,把冷水热水接一起了,一开始没明白,后来找资料才搞懂,这家伙还是有点东西的。

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四通阀:

这个东西看样子和我们平时的水路开关差不过,但是经过了解学习之后,发现他的不一般,下边我来细细讲来。

首先这个阀门的样式还挺多的,我们以此款来举例:

先提条件:无论阀门何种状态,C都和D联通;A、C、D为外丝,B为内丝。
状态1:当阀门关闭时,A只和B联通,C和D联通;
状态2:当阀门开启时,A和B、C联通,C和D联通。
这是四通阀的阀门状态,他在水路中的作用就是沟通换热器的问热水。

四通阀讲完了,我们来说说换热器,它同我们暖气里的换热器工作原理相同,只不过样式不一样,而且用了波纹管套波纹管的方式增大了接触面积。(发个网图,实物图没拍清楚,只拍了外壳。)

嗯,高能效热交换器~名头不错~
如上图,结构简单,原理简单。
搞清楚了上边这些再来看我们的设备水路,就简单明了了。

先来看支路,压力桶,接在RO膜后和后置碳之前(双向水流):

出水是两种,一个热水两个温水(单向水流):

进水同RO反渗透一致,不单独放图了。

接下来是就是主要水路,加热和换热:

首先按这张图来说:净水机出来的冷水通过进水电磁阀进入换热器的进水管,从换热器的出水管出来之后就是温热的水了,直接进入了加热胆里,加热胆换热器送来把温热的水再加热到100℃。
这样来看,的确能够节省一些热效率哈~
加热胆出来的热水出了三通之后分别进了热水出水和进入四通阀,为热水变温水服务。

这张图比较乱哈,不过水的流向都标注上了。据厂家宣传的温水可调,其实就是打开了四通阀,让C口的热水可以进到D口里,提高水的温度。

这样,基本上所有的水路走向就介绍完了。

--------------------------------分割线--------------------------------

这里放一张厂商的原理图,看着更清晰。

--------------------------------分割线--------------------------------

首次发帖,欢迎各位大佬指正。

楼主:
拆机之后,大家觉得商用机对比家用机做工咋样呢

有其他类似的机型可以一起讨论

据说冷水转温热水和热水转温水需要对向设置才能发挥最大换热效能

网友A:
这热交换器的设计还是很环保的

以前也一直疑惑,饮水机的温水是否烧开,楼主终于解开了我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热交换器的设计还是很环保的

以前也一直疑惑,饮水机的温水是否烧开,楼主终于解开了我的疑惑。

是的,跟步进式热水器比的确先进了;之前我也一直认为温水就是热水兑凉水

网友B:
加热功率多大?220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功率多大?220v供电?

220v。加热管是3KW的

网友C:
火车站现在这种饮水机很多...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车站现在这种饮水机很多...

对,市企业单位用的比较多

网友D:
就怕滤芯不干净

网友:
有过滤芯吗

网友:
商用机,加热功率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怕滤芯不干净

做好定期更换没问题的

楼主:
有啊,先走RO反渗透过滤,过滤完才进行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