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129芯片是这样的吗,200M档位短接显示十几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楼主(2024-12-08):
200M档位短接显示十几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不知道你们的表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档位接触不好吧?

楼主:
挺奇葩的,说明书说要减1000。这就是底数,200欧姆档减10。真是不适应了。

楼主:
测了一下电阻档,和187丝毫不差。看来这种7129老表也不是一无是处。胶皮泡酒精了,明天再开试试看还有没有气味。

网友A:
从外表上看像是MY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外表上看像是MY61.

就是一样的,只是精度不一样,它用四位半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挺奇葩的,说明书说要减1000。这就是底数,200欧姆档减10。真是不适应了。

这么奇葩?短接底数是10.10M,减1000也不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奇葩?短接底数是10.10M,减1000也不对的啊

按照说明书就在误差范围内。所以手动万用表一定要注意档位,用较大档位就会有较大误差。这里误差了100k。是由于用户不按照说明书操作造成的。

网友:
正常现象,只不过你的表内分压电阻老化导致的数值变大。我有个表vc980的表,短接表笔显示是10.00M,这个表设计就是这样。内部有分压电阻990K和10K,你可以查一下10K电阻阻值应该有变化,换一个就行。

网友:
是的短接显示9.9MΩ

网友:
200M档位短接显示十几兆是正常的,是底数,测量时减去这个数就是测量值。

网友:
7129芯片,正常现象!高阻挡与低阻挡测量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会显示一个低底数,须减去一个底数

网友:
200M档9205也有底数,7129的表电阻档最大做20M的多吧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平常很少量这么大阻值

网友:
你还是没了解7129,没有熟读使用说明书,高电阻档要减去10MΩ才是正常阻值。

网友:
试了几款三位半不同牌子,200M档最后一位都显示9。几个老胜利4位半最大是20M档,短接全是0.

网友(2025-02-21):
高阻档有底数才说明表正常。。

网友:
这个说明书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