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冬天来了,维修美的取暖器HPW08D

楼主(2024-12-08):
前几天用美的的取暖器,打开的时候突然看到下面那根灯管中间有火花闪动,关闭后再打开下面那灯灯管就不亮了。网上找了很多灯管,不想买石英管的,我想买碳纤维管的,但是两边的头子没有一样的,而且碳纤维的一般2边都是引线的那种,所以这次直接先买了3个美的取暖器一样的管子,以后有需要再改为碳纤维的。

接口两边是插头插簧设计,需要用平螺丝刀撬开。

接下来拆里面

换好灯管,然后安装

外壳螺丝先不拧上,合上外壳上电测试

下面那个新灯管发热均匀,上面那个原装两边火力大,中间火力小,坏就是时间问题,因为里面的丝分布不均匀,中间多。
然后我已经买了一盒插簧插片,为以后改为碳纤维管做准备。

原装灯管是这种的,24.5cm长,400w一根

碳纤维是这种的

准备的插片可以接在碳纤维管的线上,然后插到取暖器的插簧上。

网友A:
还是空调效率高,这玩意太费电...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网友:
  还有个新的 踢脚线   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这玩意太费电 和微波炉里面的电烤一样吧

网友:
原来家里浴霸加热管就是碳纤维的,拆下来备用,后来搬家扔了

网友B:
你的取暖器用几年了?怎么显得这么新

网友:
以前这玩意还是电炉丝的断了接上还能用

网友:
有一说一,半导体加热效率高,进风越冷出风越热

网友:
这种应该算最老的取暖器了吧,电炉子不算的话。
后面还有电油汀、小太阳、半导体、踢脚线。。。都买过,最后都基本吃灰了,因为耗电大加热慢。还是空调好用。

网友:
发热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材料不同而已,还是PTC陶瓷发热体耐用,自身可以实现恒温功能,不容易局部过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取暖器用几年了?怎么显得这么新

2-3年,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空调效率高,这玩意太费电...

再冷点,房间就用空调了,华菱空调冬天太冷的时候会偶尔开启除霜出冷风,而且冬天也是电热的,也很费电,空气中没有热量了。

网友C:
还是空调好用,这种要放得近才暖和,而且暖气扩散不均匀

网友:
北方空调效率要低很多,但是要比电暖器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空调好用,这种要放得近才暖和,而且暖气扩散不均匀

是的,但是空调开久很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