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磨脚器拆机

楼主(2024-12-08):
之前有个一个赠品,充电模式是傻充,使用时间短。买来并不是用来磨脚,而是剪完指甲用来打磨,很好用。飞利浦这款物美价廉,内置锂电池,带电量显示,用后可以水冲。整体做工还不错。

飞利浦于原来的乐夫甲赠品对比

开机电量显示

转速有高低两档选择

整机可以水冲

磨头座

电路板电量显示部分

机壳对接部分有凹槽,内嵌密封胶条用于防水

18650锂电池,容量1200毫安时。

驱动电机减速齿轮。

电路板

与乐夫甲赠品内部对比

乐夫甲赠品使用两节五号镍镉电池,单节容量600毫安时。

谢谢观赏,再见。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工具。

网友:
买了一个打磨脚上的死皮,猜想到内部是这个样子

网友:
居然还有这玩意

网友:
还有这个玩意,看样子挺实用的。

网友:
飞利浦的小家电做工不错

网友:
想不到还有带电量显示的磨脚器了,电池还是1200毫安太爽了

网友:
飞利浦是拿剃须刀模具来通用了吧

网友:
这个一对比就见高低了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还是不错的

网友:
整体做工还不错。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东西

网友:
里面的用料做工都还可以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产品

网友:
听说过有这种工具,今天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