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潜水泵不下水,空载试机1.8千瓦的泵功率只显示不到400瓦,是不是虚标了?

楼主(2024-12-08):
坛友们,有个标的1.8千瓦的潜水泵QD3-60/4-1.8,看做工挺好的,纯不锈钢的,挺重的有16公斤,铝叶轮坏了,买回来打算修一修,结果拿回来空载试机,用功率测了下,电机运转正常,但是显示功率只有不到400瓦,我觉的1.8千瓦的电机空载应该也不应该这么小的瓦数呀,是电机虚标了,还是电机坏了,请坛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不懂,不过电机的空载与负载时功率明显不同...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网友A:
潜水泵你居然敢空载玩,你的胆子比斗还大

这东西空载运转20分钟必烧,因为没有水流给他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水泵你居然敢空载玩,你的胆子比斗还大

这东西空载运转20分钟必烧,因为没有水流给他降温 ...

肯定时间不长啊,也就运转了一分钟。

楼主:
求帮忙分析下坛友们

网友:
空载400W了 你还想空载一半?  没有异常轴承声音就行

网友:
单相异步空载电流低是正常的,此时只有绕组感抗损耗和轴承损耗,你这个空载都算高的了,我750W的水泵空载才120W呢

网友:
别的不知道,阿特拉斯科普空压机,250kw电机,打7.5kg压力时,加载时电流400A,卸载时电流(相当于空载)80多A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400w都大了。。。说明电机效率非常低
好的电机空载只有一点点功率

网友:
感觉空载400大了

网友:
有负载功率才大

网友B:
楼主通过空载来检测功率的方式是不正确的。电机功率足不足要看其做工及绕制工艺和线圈的大小及能带多大的负载。电机工作时现实的功率大小是要看其所带的负载大小,负载大工作电流大,显示的功率就大;负载小则工作电流小,显示的功率则小。空载能测出400W说明电机1.8KW没有虚标……

网友:
空载肯定低

网友:
空载应该没问题,还有担心的话,就找个地方扔水里测电流

网友:
空载功率看不出问题,只有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通过空载来检测功率的方式是不正确的。电机功率足不足要看其做工及绕制工艺和线圈的大小及能带多大的负 ...

描述的很详细,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空载电流低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东西,我感觉能转就是好的,感觉问题出在泵头上,

网友:
空载400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