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雷柏机械键盘 垃圾数据线修复

楼主(2024-12-08):
我朋友一个 雷柏机械键盘,很久之前换了樱桃黑轴,最近 经常弹电脑连接失败,偶尔动一下usb插头又好了。

遂拆机,量了usb和 小板接口,有的线不通。

看来前几天买的usb公头用的上了。

换头后,开始还不识别,估计线序不对,
最后换了线序,
终于ok。

以下是一些 施工中照片,拍的不好,还望见谅。
5跟线,4头usb公头,直接不接gnd线也可用。

楼主:
雷柏V7机械键盘  的线序(老款)

黑   GND接地
红   正
白   数据-
黄   数据+
绿   负

楼主:
黑白配,换了个 白色的 usb公头。可以正常干活了,ok不用去买啥子 专用键盘线了

网友A:
原来办公室用的机械键盘,最近放宿舍用,感觉哒哒哒有点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办公室用的机械键盘,最近放宿舍用,感觉哒哒哒有点吵。

黑轴还好吧,打字多 房间也安静的话 可能是有点吵。
听说双飞燕还有光轴,那种貌似不错。

网友B:
这玩意很简单,找一个坏了插手机口的数据线剩下的问题就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很简单,找一个坏了插手机口的数据线剩下的问题就是没有了

是的,只是有的品牌 线序 不一样。不知道的话 还有点麻烦

网友:
换红轴的
声音和按键的力度都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办公室用的机械键盘,最近放宿舍用,感觉哒哒哒有点吵。

应该是青轴的吧,声音很大,茶轴灰轴声音小还有白轴

网友:
以前的百元机械键盘